急啊!液晶的问题

楼主(2009-12-01):
急啊!液晶的问题
我用八寸的液晶,网上好像没有专门的控制器啊!是不是用了驱动板就不要控制器了?? 那些用了控制器的是不是就不用驱动板了呢?
控制器
网上

网友A:
LCD带驱动板的一般都是LCD的驱动控制的板子,这样的LCD一般都是集成了LCD的控制,所以此类LCD就不要求CPU或者MCU 带LCD的控制器。
而带LCD控制器的功能模块的CPU或MCU 一般可以直接 驱动不带控制器的LCD(一般没有控制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