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SPI驱动编写思路

楼主:
  用5天时间研究了SPI驱动的编写,现在在6410上写了个一个SPI的驱动程序,
可数据却读不出来,求大虾们提供点思路。
  我的程序的思路是这样的,内核使用的是2.6.28,由于SPI的子系统还没搞明白,
所以不使用SPI子系统,而单独写了个简单的字符驱动以控制,而我只需要从外围设
置中读取数据到驱动程序,然后在传给上层应用,所以驱动中没有使用中断,而是
直接从寄存器中读取数据,每次只读2个字节,然后就把数据返回给上层应用。
  还有就是是不是非要使用中断啊

网友:
引用楼主 tgvlcw 的回复:
  用5天时间研究了SPI驱动的编写,现在在6410上写了个一个SPI的驱动程序,
可数据却读不出来,求大虾们提供点思路。
  我的程序的思路是这样的,内核使用的是2.6.28,由于SPI的子系统还没搞明白,
所以不使用SPI子系统,而单独写了个简单的字符驱动以控制,而我只需要从外围设
置中读取数据到驱动程序,然后在传给上层应用,所以驱动中没有使用中断,而是
直接从寄存器中读取数据,每次……

不用中断也行的,你用示波器抓下,看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
引用楼主 tgvlcw 的回复:
  用5天时间研究了SPI驱动的编写,现在在6410上写了个一个SPI的驱动程序,
可数据却读不出来,求大虾们提供点思路。
  我的程序的思路是这样的,内核使用的是2.6.28,由于SPI的子系统还没搞明白,
所以不使用SPI子系统,而单独写了个简单的字符驱动以控制,而我只需要从外围设
置中读取数据到驱动程序,然后在传给上层应用,所以驱动中没有使用中断,而是
直接从寄存器中读取数据,每次……

楼主我最近也在2440上弄这个SPI的驱动呢,是否可以交流一下。QQ33656332

网友:
spi设置问题或者是与从机的交互方式不正确... 内核不是可以printk么 打印看日志,看看两边有没有交互..

网友:
SPI通讯一般不用中断,不好控制

网友:
老实说吧,在弄一个模数转的驱动,用的是MCP3002芯片,按照手册上的要求,只要设置一个字节里的相应位,并发送给芯片,然后在从芯片读,就应该能读出数据,但今天试了下,无论我写的是1还是0,读到的数据都是0xff,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感觉像是丢包了!求解

网友:
建议你先把SDI接3.3V和0V都试下是不是读到的都是0xff

网友:
板子是公司的,而且芯片很小,已经焊到板子上了,又没有电路图,真是悲剧了!

网友:
楼主先写一个裸机的试试吧,这样可以排除操作系统的干扰,当裸机的正确后,再修改为基于Linux操作系统的。要不真不知道是SPI的时序有误还是与操作系不相融的错误,很难搞的。

本人一般都是裸机准确无误后才写相应的基于Linux操作系统的驱动程序,这要写调试想来目的要明确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