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哪位好心大侠帮忙!W77E58/w77e058双串口多机通讯遇到难题啦!

楼主:
急!哪位好心大侠帮忙!W77E58/w77e058双串口多机通讯遇到难题啦!
我用的是一片W77E58/w77e058做为主机,通过分别寻址多台从机(从机也是W77E58/w77e058),与他们单独通讯(即主机一一号从机通讯完了,再与2号从机通讯,。。。。)。看资料好久,也没搞清楚,主要问题是主从机怎么建立通讯的问题。哪位高手帮忙,最好有程序带上!先谢谢!

网友:
问题都没描述清楚。。。
你的硬件架构是怎样的,一对多的通信协议有吗?
不清楚这些,神仙都写不出程序来

另外:串口不支持一对多、多对多,只能一对一

网友:
主从通讯方式,由主机发起通信过程,数据帧头一个字节作从机地址,收到与自己地址匹配的从机才对主机作响应。

网友:
建议看一下MODBUS协议

网友:
先谢谢各位大侠帮助
现在的主要问题是主从机之间怎么建立一对一通讯,在程序上怎么实现

另外,广播方式不是可以同时跟多个从机通讯吗?

网友:
主机从机硬件是如何连的,不会是TTL电平把大家连在一起吧?
使用RS485把大家连在一起。从机一直处在监听状态,收到是自己地址的帧,才做出响应,不是自己地址的信息就不响应。

网友:
在主从机之间我没有使用电平转换芯片,是直接连在一起的,只是在主机和电脑之间加了一篇RS233。。。
芯片之间不用加电平转换芯片吧?

网友:
硬件大致的工作情况是这样的:主机分别向从机发送工作命令,从机收到工作命令后开始工作,从机工作完成之后,将工作情况返回给主机。主机将从机返回的工作情况返回给PC机。
现在主要是对于W77E58这个芯片不太熟悉,第一次接触,主要关心的事主从机之间怎么建立通讯,在程序上怎么实现。
另外,要求的帧格式是:8位数据位,一位停止位,无校验位。通讯协议怎么定义比较好?

网友:
主从机之间直接连在一起? 是不是TX都连一起,RX也都连一起?
从硬件的角度看,要实现“或”功能。不过这样的连接恐怕不行。

网友:
主从机之间是直接连在一起的,主机串口1和所有从机的串口0连接,也是直接连在一起的,有什么问题,还请赐教!

网友:
TX是输出口(不是3态口,也不是开集电极),所有的有源输出脚都连一起,不会坏吗。
应该没个从机驱动一个开集电极电路,再把所有的开集电极连在一起,并上拉一个电阻。

网友:
以前没做过,不太懂。。。。,还是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