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开发的应用程序的运行会死掉?

楼主(2009-08-03):
Wince开发的应用程序的运行会死掉?
Wince开发的应用程序的运行会死掉?先不管是什么原因引起的.死掉提示了线程 进程ID等信息,有没有办法确定错误的原因在哪里?高手指点下,学习下子。
开发
信息
应用程序
原因
WindowCE

网友A:
大家有时间有兴趣可以探讨下,共同进步!谢谢!

网友B:
任何系统的应用程序都有可能会死掉,原因当然是代码写的有问题。。。

网友C:
貌似很困难

网友D:
单步跟踪,寻找死掉的代码段

网友E:
弹出消息框,看其运行到哪里死掉

网友F:
跟踪调试吧,没有什么好办法
只确定哪个进程死掉是远远不够的

网友G:
一般是多线程引起的吧
加上看门狗补救。

网友H:
线程ID也有提示的。貌似很难查找啊!

网友I:
你查找一下你的线程啊,看到底那个线程出问题了,这个只能一步一步定位,只有找到出问题的地方才能解决掉
这样空乏的说有问题,没办法帮到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