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wince5.0命令行中运行ping命令

楼主:
如题,我的pda是wince5.0的系统,想通过cmd运行ipconfig,ping命令,求解。谢谢各位高人。

网友:
想支持这两个命令,需要对应的应用程序。
一般在定制系统时,需要添加特定组件,编译后就会得到这些应用了。

网友:
如果自己写,可以参考 .NET Compact Framework下的Ping(ICMP)的开发
希望对你有用。

网友:
网上有现成的简单例子,就几行代码.

网友:
你的PDA可以自己定制系统吗? 如果可以把cmd.exe定制进去。
如果不行,就只有自己编程实现了。

网友:
必须添加对应的组件才行。2个都要。
或者自己编程实现。有api

网友:
1、要运行cmd,必须要有cmd.exe和consol.dll。添加PB组件:“Command Processor”和“Console Windows”,重新Sysgen工程,得到cmd.exe和consol.dll。

2、修改注册表,[HKEY_LOCAL_MACHINE\Drivers\Console]的OutputT值改为0,找到PB工程Release目录中的common.reg文件,修改OutputTo的值改为0,重新makeimg升级NK。
   为什么这么改可参考PB帮助:Windows CE Features > Shell and User Interface > Shell > Shell Registry Settings,该值指定cmd.exe重定向到何处。-1,重定向到debug port,就是串口;0,不重定向,就是直接显示在终端上,这就是我们要的效果。0
3、要支持IpConfig、Ping和Route的命令行操作,需要对应的ipconfig.exe、ping.exe、route.exe,需要添加“Network Utilities (IpConfig, Ping, Route)”组件,PB中加上该组件,重新Sysgen即可得到IpConfig.exe,ping.exe和Route.ex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