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GPRS如何在拨号上网的同时发送AT命令

楼主:
请问大侠们,如何在GPRS拨号上网的同时发送AT命令来查询GPRS信号强度。
模块是siemens mc 55

原理:
  MC55支持multiplexer,所以一个串口可以被虚拟成三个串口。请问如何使用,就可以在GPRS拨号的同时,发送AT command。

网友:
用+++和AT0可以在数据模式和命令模式间切换

网友:
AT命令,多看看手册

网友:
一楼 正解 。
另外,有些模块支持通过硬件的dtr脚来切换状态。

网友:
GPRS拨号的同时,发送AT command??
这个恐怕不行吧,一般都是需要切换状态的,二者并行的话估计不行,你看看芯片手册或者问问FAE吧。

网友:
虚拟出来的串口,你可以在系统中定义为com1 com2分别实现拨号和AT命令控制。如果非要一个串口来实现,我建议你参考下Moden连线方式,也许对你有帮助,RTS及CTS可以用上。

网友:
这个涉及到多通道技术。。
不过拨号的过程中再来AT这个好象没有试过,GPRS拨号上网以后,再来利用多通道AT拨号电话是可以的。。

网友:
如果使用串口把GPRS连接到PC机上之后还能使用多通道技术么??

网友:
你需要的是“同时”,那么不管是CE5还是CE6都不行,因为CPU的协议层都没有包含MUX协议。

MC55模块本身支持MUX协议(就是虚拟多串口),但是同样的要求你CPU部分运行的协议也要支持才行,不然两边不匹配,无法正确解析。

网友:
引用楼主 bardshen 的帖子:
请问大侠们,如何在GPRS拨号上网的同时发送AT命令来查询GPRS信号强度。
模块是siemens mc 55

原理:
  MC55支持multiplexer,所以一个串口可以被虚拟成三个串口。请问如何使用,就可以在GPRS拨号的同时,发送AT command。

有没有使用MUX协议?如果使用了,就可以“同时”发送AT,两个不影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