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 __attribute__ 用在这里是什么意思啊?

楼主(2009-02-24):
请问 __attribute__ 用在这里是什么意思啊?
如题
int main() __attribute__ ((C, spontaneous)) {
platform_bootstrap();
}
是TinyOS中的nesC代码。

网友A(2009-04-01):
这个例子表明主函数实际上应该出现在 C全局命名空间 (C),所以连接器能找它。它还表明即使在程序任何地方都没有函数调用主函数,主函数同样能够被调用(自然的)。
注意nesC是标准C的扩展,你这个例子,我猜全文应该是这样的:
module MyMain { ... }
implementation {
int main(int argc, char **argv) __attribute__((C, spontaneous))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