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50定时器的问题

楼主:
我现在想用s3c2450的TIMER0定时器,却怎么也不能进入中断。我对timer0的配置是和timer3的配置一样的。实在找不出原因来。
我配置的寄存器有:
TCFG1
TCNTB0
TCON

实在找不出原因来了.........

网友A:
TIMER3是用在TOUCH里面吧?不知道你中断时怎么注册的,是动态的还是在intr.c里面注册的。如果是后者的话就要和系统中断号映射起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TIMER3是用在TOUCH里面吧?不知道你中断时怎么注册的,是动态的还是在intr.c里面注册的。如果是后者的话就要和系统中断号映射起来。

是用动态的,使用的kernelIoControl函数动态分配。

所有的寄存器操作都是和TIMER3相同,但就是不知道为什么不能启动TIMER0的中断。

网友:
引用 网友A:
TIMER3是用在TOUCH里面吧?不知道你中断时怎么注册的,是动态的还是在intr.c里面注册的。如果是后者的话就要和系统中断号映射起来。

是用在TOUCH里面,这和TIMER3有什么关系吗?

网友:
没有什么关系,我就是想问下你动态是否正确。
TIMER0和TIMER1公用一个MUX,所以要看TIMER1是否对TCFG0进行了设置,如果设置了,那就要看TIMER0和TIMER1哪个先加载了,后加载的肯定要修改了TCFG0的值了,你光看TIMER0和TIMER3相同,这样有点疏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