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 6.0 下如何查看电源状态

楼主:
wince 6.0 下如何查看电源状态?我用电池供电,怎么查看电池剩余电量啊?我是想如果电池电量过小就报警!

网友:
SYSTEM_POWER_STATUS_EX spse;
GetSystemPowerStatusEx(&spse, TRUE);

SYSTEM_POWER_STATUS_EX的定义是这样的:

typedef struct _SYSTEM_POWER_STATUS_EX {
    BYTE ACLineStatus;
    BYTE BatteryFlag;
    BYTE BatteryLifePercent;
    BYTE Reserved1;
    DWORD BatteryLifeTime;
    DWORD BatteryFullLifeTime;
    BYTE Reserved2;
    BYTE BackupBatteryFlag;
    BYTE BackupBatteryLifePercent;
    BYTE Reserved3;
    DWORD BackupBatteryLifeTime;
    DWORD BackupBatteryFullLifeTime;
}   SYSTEM_POWER_STATUS_EX, *PSYSTEM_POWER_STATUS_EX, *LPSYSTEM_POWER_STATUS_EX;

如果获取成功的话,就可以直接访问结构体当中的成员.比如,我们要看电池的可用百分比.访问spse.BackupBatteryLifePercent;它的值是0-100.
同理可推,你就可以开发实现你的想法了.

网友:
首先需要实现Battery的驱动,否则楼上提供的函数是无法正常工作的。
如果图省事,可以自己写一个简单的驱动获取电池电压,然后自己的应用进行处理,低于某一个阀值时即报警。

网友:
上面两楼的所言极是,不过,电源管理组件,别忘记加上了

网友:
楼上说的正解。

网友:
Battery驱动和电源管理芯片PMU的驱动实现后,就可以得到电池的电量和充电状态等等信息

网友:
就是1楼的办法。还差几个函数而已。
我以前写过一个读取电池状态的的类。
给你找找。

网友:
多谢各位了。小弟先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