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40裸机中断和MMU的问题,请朋友们帮忙分析下,先谢过 ...

楼主(2010-06-02):
2440裸机中断和MMU的问题,请朋友们帮忙分析下,先谢过了
小弟在调2440裸机在SDRAM中运行的中断的问题,依据本人的理解,在SDRAM中要进入中断必须使能MMU,使内存地址0x30000000映射到0x0的位置,不知这样理解对不?按理说我去掉
MMU_SetMTT(0x00000000,0x03f00000,0x30000000,RW_CB); //bank0
程序不应该进入中断,但是为什么还能进入呢,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望知道的人帮下忙,告知小弟
朋友
内存
程序

网友A:
确实不应该进入中断才对。
你现在的物理地址0地址是什么?如果是on-chip SRAM 的话,你应该检查一下你的代码,看是否有copy中断向量表到0地址的代码。
还有就是,如果你仅仅是注释掉或去掉这条语句的话,直接编译用JTAG下载继续操作的话,有可能确实不起作用。因为你的开发板没有掉电,以前内存中的pagetable还存在。
你可以改成这样试试:
MMU_SetMTT(0x00000000,0x03f00000,0x00000000,RW_CB); //bank0

网友B:
我的硬件是跟MINI2440一样的硬件,我检查了下,没有COPY中断向量表到0地址的代码,jxxx2967:我想问您下,用JTAG调试的的时候,现在的模式是NOR FLASH,内存地址是从0x30000000开始,在未映射前那我要访问0x0地址的时候,是不是访问NOR FLASH里面的内容,非常感谢你回复我的内容,这是小弟第一次在eeworld上发帖

网友C:
对的,在没有启用MMU虚拟地址的情况下。
所有的访问都是实际物理地址。
访问0x0地址,访问到Nor Flash空间了。

网友D:
呵呵,我验证成功了,确实需要MMU_SetMTT(0x00000000,0x03f00000,0x30000000,RW_CB); 必须将0x30000000映射到0X0的位置,不过有时在未断电的情况下内存中的pagetable可能还存在,谢谢jxxx2967
分数给你了,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