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wince中文输入法的问题

楼主:
我添加了如下组件
MSPY 3.0 for windows ce
      1.7 MB -standard database
      double spelling soft keyboard
Multilingual User Interface(MUI)。
但进入系统后,用double spelling soft keyboard这个键盘
不能输入中文,韵母按键按了没什么反应,英文可以输入。
不知道是不是我用的方法不对啊。
用系统默认的小键盘,可以输入中文,但不能选择汉字,也就是
比如:你输入he,不会出现汉字让你选择
你按下回车或者空格后,直接出现“和”字了
你不能选择其他也读he的字
请问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
这个当时只是试了下,似乎也只是能输出英文,由于产品不需要用这个功能所以就没继续研究。

网友:
引用楼主 youngmanl_ren 的回复:
我添加了如下组件
MSPY 3.0 for windows ce
? ? ? 1.7 MB -standard database
? ? ? double spelling soft keyboard
Multilingual User Interface(MUI)。
但进入系统后,用double spelling soft keyboard这个键盘
不能输入中文,韵母按键按了没什么反应,英文可以输入。
不知道是不是我用的方法不对啊。
用系统默认的小键盘,可以输入中文,但不能选择汉字,也就是
比如:你输入he,不会出现汉字让你选择
你按下回车或者空格后,直接出现“和”字了
你不能选择其他也读he的字
请问是怎么回事啊?

要用方向键弹选字菜单.

网友:
“要用方向键弹选字菜单”
这个是什么意思啊
能说得更细一点吗?

网友:
就是软键盘上的左右键,点击后会出现汉字列表,然后你就可以选在你要的汉字了

网友:
是不是
比如
我先输入ge,然后点击方向键,就会弹出选字菜单的啊
但,现在我这样做好像不能出现选字菜单的哦

网友:
恩,那个系统默认的小键盘是可以输入汉字了。
但我加入的大键盘double spelling soft keyboard
好像还是不能输入中文,按下去什么反应都没有
有人知道这个大键盘怎么使用的吗?

网友:
小键盘搞过,大的没搞过,认为没什么区别吧

网友:
以前碰到过类似的问题,原因是没有加入键盘驱动。
中文的mspy等最后都是通过sendVirtualKey来发送你按下的键值的,但是VirtualKey并不能直接用,需要进行转换。这个转换就是通过Keybd的mdd层来完成的。后来加入键盘驱动就OK了。
你可以试试看这个管不管用。

网友:
楼上的大哥太强悍了吧!
小弟我谢谢了。
等我先试试,在来给分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