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板上如何增加显卡芯片

楼主:
如题, 望版主推荐

一直以来,因ARM开发板每次换屏的时候都要重新生成NK,有没人做过在板子上驱动一个显卡IC来驱动LCD?

如果有,IC型号大家了解的有哪些?

如果增加了这个显卡IC,那么原来的Display驱动还要不要?

大家一起讨论讨论,突然想起这个问题。

网友A:
显示IC?不是都和屏是捆绑配套的吗。。。这个IC是有的。例如说MPU的屏就在LCD板子上,AU或者其他的屏都是有屏驱动的。没有屏驱动IC不知道如何能点亮屏。除非ARM上自己带了能驱动屏的功能部件。

网友:
以前到是做过一个模拟屏的。用一个IC驱动屏幕就好了,另外就是调vcom电路,不过还是得根据屏的大小来修订驱动内容,还了尺寸还是得改驱动。。。build nk。。。不过现在都是数字屏。驱动也是必须要修改的。根据屏的厂家来修订。

这个是我个人理解的。。。。欢迎大家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示IC?不是都和屏是捆绑配套的吗。。。这个IC是有的。例如说MPU的屏就在LCD板子上,AU或者其他的屏都是有屏驱动的。没有屏驱动IC不知道如何能点亮屏。除非ARM上自己带了能驱动屏的功能部件。

我的意思是我编出一个NK,不管在多大尺寸屏上都能显示正常。应该是有这样的IC的,我似乎见过别人2440这样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显示IC?不是都和屏是捆绑配套的吗。。。这个IC是有的。例如说MPU的屏就在LCD板子上,AU或者其他的屏都是有屏驱动的。没有屏驱动IC不知道如何能点亮屏。除非ARM上自己带了能驱动屏的功能部件。

我的意思是我编出一个NK,不管在多大尺寸屏上都能显示正常。应该是有这样的IC的,我似乎见过别人2440这样做了。

这样不提高产品成本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引用 3 楼 oneonce 的回复:引用 1 楼 xumercury 的回复: 显示IC?不是都和屏是捆绑配套的吗。。。这个IC是有的。例如说MPU的屏就在LCD板子上,AU或者其他的屏都是有屏驱动的。没有屏驱动IC不知道如何能点亮屏。除非ARM上自己带了能驱动屏的功能部件。 我的意思是我编出一个NK,不管在多大尺寸屏上都能显示正常。应该是有这样的IC的,我似乎见过别人2440这样做了。
这样不提高产品成本了?

这只是我一个想法,我们暂不考虑成本问题,只讨论可行性问题。~_~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引用 3 楼 oneonce 的回复:引用 1 楼 xumercury 的回复: 显示IC?不是都和屏是捆绑配套的吗。。。这个IC是有的。例如说MPU的屏就在LCD板子上,AU或者其他的屏都是有屏驱动的。没有屏驱动IC不知道如何能点亮屏。除非ARM上自己带了能驱动屏的功能部件。 我的意思是我编出一个NK,不管在多大尺寸屏上都能显示正常。应该是有这样的IC的,我似乎见过别人2440这样做了。
这样不提高产品成本了?

这只是我一个想法,我们暂不考虑成本问题,只讨论可行性问题。~_~

理论上是可以的。。。如果是理论上的话,可以尝试写一个屏尺寸判别的程序来判断下大小后根据大小来调用不同的驱动,当然,这样的结果是一个NK里面可能要放多个屏驱动,如果IC的话也要写一个判断屏大小的部分,然后送不同尺寸的初始化值。思路就这样了。。。具体IC。。。不明。。可以找找MStar或者做屏驱动的IC厂商咨询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引用 5 楼 oneonce 的回复:引用 4 楼 xumercury 的回复: 引用 3 楼 oneonce 的回复:引用 1 楼 xumercury 的回复: 显示IC?不是都和屏是捆绑配套的吗。。。这个IC是有的。例如说MPU的屏就在LCD板子上,AU或者其他的屏都是有屏驱动的。没有屏驱动IC不知道如何能点亮屏。除非ARM上自己带了能驱动屏的功能部件。 我的意思是我编出一个NK,不管在多大尺寸屏上都能显示正常。应该是有这样的IC的,我似乎见过别人2440这样做了。这样不提高产品成本了? 这只是我一个想法,我们暂不考虑成本问题,只讨论可行性问题。~_~
理论上是可以的。。。如果是理论上的话,可以尝试写一个屏尺寸判别的程序来判断下大小后根据大小来调用不同的驱动,当然,这样的结果是一个NK里面可能要放多个屏驱动,如果IC的话也要写一个判断屏大小的部分,然后送不同尺寸的初始化值。思路就这样了。。。具体IC。。。不明。。可以找找MStar或者做屏驱动的IC厂商咨询下。。。

不知道有没人做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引用 5 楼 oneonce 的回复:引用 4 楼 xumercury 的回复: 引用 3 楼 oneonce 的回复:引用 1 楼 xumercury 的回复: 显示IC?不是都和屏是捆绑配套的吗。。。这个IC是有的。例如说MPU的屏就在LCD板子上,AU或者其他的屏都是有屏驱动的。没有屏驱动IC不知道如何能点亮屏。除非ARM上自己带了能驱动屏的功能部件。 我的意思是我编出一个NK,不管在多大尺寸屏上都能显示正常。应该是有这样的IC的,我似乎见过别人2440这样做了。这样不提高产品成本了? 这只是我一个想法,我们暂不考虑成本问题,只讨论可行性问题。~_~
理论上是可以的。。。如果是理论上的话,可以尝试写一个屏尺寸判别的程序来判断下大小后根据大小来调用不同的驱动,当然,这样的结果是一个NK里面可能要放多个屏驱动,如果IC的话也要写一个判断屏大小的部分,然后送不同尺寸的初始化值。思路就这样了。。。具体IC。。。不明。。可以找找MStar或者做屏驱动的IC厂商咨询下。。。

不知道有没人做过~

2440按LZ所提及是有人做,可以咨询下。。呵呵。具体真的没有这样考虑过。。成本上有点难度

网友B:
主要是不知道那家公司,我是见过别人拿了一块板子他说是那样实现的。

网友:
显示IC无非就那几家,techwell,要不mstar,这个可以请教下贵司的硬件工程师,他们应该更熟悉。

网友C:
很多人采用SM502 呵呵。

网友:
学习一下 理解中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很多人采用SM502 呵呵。

那LCD驱动还要不要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 11 楼 gooogleman 的回复:很多人采用SM502 呵呵。

那LCD驱动还要不要呢?

不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引用 11 楼 gooogleman 的回复:很多人采用SM502 呵呵。

那LCD驱动还要不要呢?

不要了。

这个看怎么理解。。。你自己加了IC的话那个IC的驱动就是屏驱动了。。。。所以LCD驱动是有的。原始的驱动还是不建议修改掉。保留为好。工作量转移到新IC的驱动开发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引用 14 楼 gooogleman 的回复:引用 13 楼 oneonce 的回复: 引用 11 楼 gooogleman 的回复:很多人采用SM502 呵呵。 那LCD驱动还要不要呢? 不要了。
这个看怎么理解。。。你自己加了IC的话那个IC的驱动就是屏驱动了。。。。所以LCD驱动是有的。原始的驱动还是不建议修改掉。保留为好。工作量转移到新IC的驱动开发上。

没做过,还是等有人做了然后学习一下~_~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引用 14 楼 gooogleman 的回复:引用 13 楼 oneonce 的回复: 引用 11 楼 gooogleman 的回复:很多人采用SM502 呵呵。 那LCD驱动还要不要呢? 不要了。
这个看怎么理解。。。你自己加了IC的话那个IC的驱动就是屏驱动了。。。。所以LCD驱动是有的。原始的驱动还是不建议修改掉。保留为好。工作量转移到新IC的驱动开发上。

没做过,还是等有人做了然后学习一下~_~

我到是做过转到模拟屏上的一个驱动程序,用一颗IC转了一下视频信号。原理应该差不多。难点还是判断屏的大小。LZ难道是做双屏切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引用 16 楼 oneonce 的回复:引用 15 楼 xumercury 的回复: 引用 14 楼 gooogleman 的回复:引用 13 楼 oneonce 的回复: 引用 11 楼 gooogleman 的回复:很多人采用SM502 呵呵。 那LCD驱动还要不要呢? 不要了。这个看怎么理解。。。你自己加了IC的话那个IC的驱动就是屏驱动了。。。。所以LCD驱动是有的。原始的驱动还是不建议修改掉。保留为好。工作量转移到新IC的驱动开发上。 没做过,还是等有人做了然后学习一下~_~
我到是做过转到模拟屏上的一个驱动程序,用一颗IC转了一下视频信号。原理应该差不多。难点还是判断屏的大小。LZ难道是做双屏切换?

我只是突然有了这个想法,楼上若能提供双屏切换的一些知识,我也是感激不尽。毕竟没做过的,多学有益~~

网友D:
用TOC,TOC里的值可以通过USB在EBOOT里面修改,没必要加IC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TOC,TOC里的值可以通过USB在EBOOT里面修改,没必要加IC

如何设置?能否指点一下?以前也弄过。

网友:
SM501 SM502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TOC,TOC里的值可以通过USB在EBOOT里面修改,没必要加IC

如何设置?能否指点一下?以前没弄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主要是不知道那家公司,我是见过别人拿了一块板子他说是那样实现的。

呵呵,这个板子我拿过来测试过。呵呵
在这里http://blog.eeworld.net/gooogleman/archive/2009/10/27/4730053.aspx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引用 9 楼 oneonce 的回复:主要是不知道那家公司,我是见过别人拿了一块板子他说是那样实现的。

呵呵,这个板子我拿过来测试过。呵呵
在这里http://blog.eeworld.net/gooogleman/archive/2009/10/27/4730053.aspx

牛的不行吧,我见到的号称32M显存的,估计不是同一个公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