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高手请进

楼主:
一、简述题
程序中的数据定义如下:
LNAME          DB    ‘IBM-PC test’ , ‘$’
ADDRESS        DB     15DUP(0)
ENTRY          DB      3
CODE-LIST      DB      11,7,8,3,2
1、        假设LNAME相对于某数据段地址偏移为0,试画出内存分配图
2、        用一条MOV指令将LNAME的偏移地址放入AX;
3、        用一条指令将CODE-LIST的头两个字节的内容存入SI;
4、        执行下列指令后,AX寄存器中的内容是什么?
   LEA     BX,     CODE-LIST
   ADD     BX,     ENTRY
   MOV     AX,     WORD  PTR[BX]

二、改错
在下列程序段中有错误,请找出并更正之。
  CSEG          SEGMENT
  ATART         PROC            RAR
                ASSUME CS:CSEG, DS:CSEG
                ORG             100H
  BEGIN:        MOV             DX,05
                MOV             BH,DX
                ADD             BYTE PTR[BX],1000
                MOV             CS,04
L20:          MOV             AX,[SI][DI]
              ADD             DX,AX
              SRR             DX,1
              MOV             CS,AX
              RET
START         ENDP
CSEG          ENDS
              END             BEGIN
三、I/O接口程序设计
  1、IBM-PC系统板上使用了一块8253,其中计数器0(地址号为40H)它产生用于产生实时时钟信号,工作于方程式3,计数初值为0,编写计数器0的初始化程序。
  2、设有一块8253的四个端口地址为240H-243H,其计数器0的始终CLK0为1MHz(10的6次方HZ),编程使其实现计数器0能产生20KHz(2*10的四次方HZ)的连续方波。
  3、设8255A芯片的端口地址为210H-213H(端口A的地址为210H),编写初始化程序,设置A组合B组均运作于方式0,其中端口A是输出口,端口B是输入口,端口C的高四位为输入,低四位为输出(要求将所用的所有寄存器保护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