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峰值检测电路!!!!!!

楼主(2010-04-18):
请教!!!关于峰值检测电路!!!!!!
现在有一个峰峰值为1到1.5V的正弦电压,请问用下面这个图能否做到峰值检测?如果不能,能有什么比较好的方法吗?
万分感谢!!!
另外补充一下,电压频率为10HZ-500KHZ,如果不行,100HZ到50KHZ可以吗?
检测
频率

网友A:
抱歉 看不到 图片啊
对于楼主所言的正弦波的测量,需要注意所选用的ADC的最大采样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