纯C语言的程序,为什么使用 SHLoadImageFile 函数编译后执行就提示“不是有效的 Windows CE 应用程序”?

楼主:
我的WinCE程序是纯 C 语言的Win32的程序(源文件的扩展名都是.c的),不使用 SHLoadImageFile 函数,程序能执行。为什么使用 SHLoadImageFile 函数编译后执行就提示“不是有效的 Windows CE 应用程序”?

网友A:
WinCE 不支持SHLoadImageFile ,只有WM才支持。
WinCE 下可以用IImage 实现类似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WinCE 不支持SHLoadImageFile ,只有WM才支持。
WinCE 下可以用IImage 实现类似功能。。

纯C语言的Win32的程序(源文件的扩展名都是.c的)能用COM么?比如能用 IImagingFactory 和 IImage 接口么?

网友B:
你用的是 什么SDK编译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用的是 什么SDK编译的啊?

Standard SDK for Windows CE 5.0

网友C:
关键在于你所用的SDK是否支持SHLoadImageFile()

如果不支持,和缺少组件是一样的,所以会提示:不是有效的 Windows CE 应用程序.

可以考虑换其它函数,如SHLoadDIBitmap()

网友:
LZ是想通过这个函数操作 .gif 文件?

如果是,可能与这个函数没有关系,而与 .gif 解码组件相关.

网友:
在帮助文件中查找对应的标准SDK是否支持该函数,应该是标准SDK不支持该函数导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关键在于你所用的SDK是否支持SHLoadImageFile()

如果不支持,和缺少组件是一样的,所以会提示:不是有效的 Windows CE 应用程序.

可以考虑换其它函数,如SHLoadDIBitmap()

我想用 SHLoadImageFile 加载png图片,SHLoadDIBitmap 只能加载位图吧?
刚才看了下 EVC4.0 的文档,SHLoadImageFile 的 Requirements:

Requirements
Pocket PC Platforms: Pocket PC 2003 and later
OS Versions: Windows CE .NET 4.0 and later

我用的OS是WinCE 5.0 ,应该满足“Windows CE .NET 4.0 and later
”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引用 6 楼 91program 的回复:关键在于你所用的SDK是否支持SHLoadImageFile() 如果不支持,和缺少组件是一样的,所以会提示:不是有效的 Windows CE 应用程序. 可以考虑换其它函数,如SHLoadDIBitmap()

我想用 SHLoadImageFile 加载png图片,SHLoadDIBitmap 只能加载位图吧?
刚才看了下 EVC4.0 的文档,SHLoadImageFile 的 Requirements:

Requirements
Pocket PC Platforms: Pocket PC 2003 and later
OS Versions: Windows CE .NET 4.0 and later

我用的OS是WinCE 5.0 ,应该满足“Windows CE .NET 4.0 and later
”吧?

1.SHLoadImageFile在MSDN里面只出现在Window Mobile的帮助文档里面,且你可以看看你的SDK中的Aygshell.h头文件,我相信里面也是没有这个函数的定义的。
2.SHLoadImageFile也是通过IImage和IImagingFactory来实现的。因此LZ也可以通过IImage和IImagingFactory来实现SHLoadImageFile的功能。

网友:
楼主,用这个函数吧,

SHLoadDIBitmap()

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引用 9 楼 wcedever 的回复:引用 6 楼 91program 的回复:关键在于你所用的SDK是否支持SHLoadImageFile() 如果不支持,和缺少组件是一样的,所以会提示:不是有效的 Windows CE 应用程序. 可以考虑换其它函数,如SHLoadDIBitmap() 我想用 SHLoadImageFile 加载png图片,SHLoadDIBitmap 只能加载位图吧?刚才看了下 EVC4.0 的文档,SHLoadImageFile 的 Requirements: Requirements Pocket PC Platforms: Pocket PC 2003 and later OS Versions: Windows CE .NET 4.0 and later 我用的OS是WinCE 5.0 ,应该满足“Windows CE .NET 4.0 and later ”吧?
1.SHLoadImageFile在MSDN里面只出现在Window Mobile的帮助文档里面,且你可以看看你的SDK中的Aygshell.h头文件,我相信里面也是没有这个函数的定义的。
2.SHLoadImageFile也是通过IImage和IImagingFactory来实现的。因此LZ也可以通过IImage和IImagingFactory来实现SHLoadImageFile的功能。

纯C语言的Win32的程序(源文件的扩展名都是.c的)能用COM么?比如能用 IImagingFactory 和 IImage 接口么?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楼主,用这个函数吧,

SHLoadDIBitmap()

好用!

SHLoadDIBitmap 只能加载bmp格式的文件吧,对png格式的图片无效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纯C语言的Win32的程序(源文件的扩展名都是.c的)能用COM么?比如能用 IImagingFactory 和 IImage 接口么?
当然可以。
引用 网友D:
SHLoadDIBitmap 只能加载bmp格式的文件吧,对png格式的图片无效吧?

是的。SHLoadDIBitmap 只能加载位图。

网友:
BOOL CCouponDlg::LoadImage(HDC hdc, CString strFileName,int x,int y,int width,int height)
{
        CComPtr g_pImgFactory = NULL;
        CComPtr g_pImage = NULL;
        CComPtr pBitmap = NULL;
        //        BitmapData pBitmapData;
        HRESULT hRes = -1;
        //        HDC hDC=hdc;

        if (FAILED(hRes = CoInitializeEx(NULL, COINIT_MULTITHREADED)))
    {
        TRACE(_T("Can't Open the COM!"));
        return FALSE;
    }
        hRes = CoCreateInstance(CLSID_ImagingFactory,
                NULL,
                CLSCTX_INPROC_SERVER,
                IID_IImagingFactory,
                (void**) &g_pImgFactory);
        if( hRes != S_OK )
        {
                TRACE(L"Last Error:%d\n",GetLastError());
                return FALSE;
        }

        if (SUCCEEDED(g_pImgFactory->CreateImageFromFile(strFileName, &g_pImage)))
        {

                hRes = g_pImgFactory->CreateBitmapFromImage(g_pImage,width,height,PixelFormat16bppRGB565,InterpolationHintDefault,&pBitmap);
                ImageInfo imageInfo;
                if(SUCCEEDED(hRes))
                {
                        g_pImage = NULL;
                        pBitmap->QueryInterface(IID_IImage,(void**)&g_pImage);
                        g_pImage->GetImageInfo(&imageInfo);
                }

                if(pBitmap)
                {
                        pBitmap = NULL;
                }

                RECT rcBitmap;
                rcBitmap.left = x;
                rcBitmap.right = x+width;
                rcBitmap.top = y;
                rcBitmap.bottom = y+height;

                if(FAILED(g_pImage->Draw(hdc,&rcBitmap, NULL)))
                {
                        ::MessageBox(NULL,L"Draw Failed!",L"Sorry!",MB_OK);
                }
        }

        if (g_pImage)
        {
                g_pImage = NULL;
        }

        if (g_pImgFactory)
        {
                g_pImgFactory = NULL;
        }

        CoUninitialize();
        return TRUE;
}

网友:
RECT rcBitmap={0,0,width,height};
BitmapData bitmapData;
pBitmap->LockBits(&rcBitmap,ImageLockModeRead,PixelFormat16bppRGB565 ,&bitmapData);
pBitmap->UnlockBits(&bitmapData);
PNG GIF JPG之类图片可以转为位图数据bitmapData
这样爱干嘛就干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