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AT命令 实现modem拨号连接 遇到问题

楼主:
我现在使用TM-IP5600 modem 用系统带的拨号软件能拨号成功,我现在想通过AT命令拨号ATDT996169 后返回
CONNECT 28800 V42bis

*********************************
* Quidway A8010 Internet Server *
* welcome!!                     *
*********************************
please input username:96169
please input password:*****
Entering PPP mode.
...
NO CARRIER

为什么最后返回的NO CARRIER 请高手们指教下

网友:
把MODEM的流控关了试试,应该跟流控有关。

网友:
你是说AT&K0 就可以了? 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