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asdial 参数问题,拿分来吧红星星的同志

楼主:
dwRet=RasDial(NULL,NULL,&RasDialParams,0xFFFFFFFF,hWnd, &m_hRasConn);   // 执行正常,不多说了

dwRet=RasDial(NULL,NULL,&RasDialParams,0,RasDialFunc,&m_hRasConn);
static void WINAPI RasDialFunc(UINT unMsg,RASCONNSTATE rasconnstate,DWORD dwE);//此函数已实现
这种方式返回错误87,参数错误。我想问题是出在RasDialFunc上边,定义的类型不对吗?我看了MSDN了,就这么说的,为什么参数不对呢??

网友A:
想让别人帮你分析问题,最好给出比较完整的代码

你认为是RasDialFunc的问题,难道一定是它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想让别人帮你分析问题,最好给出比较完整的代码

你认为是RasDialFunc的问题,难道一定是它的问题!

哦,谢谢,我还以为就这么点代码就够了
        m_hRasConn=NULL;
        memset ((char *)&RasDialParams, 0, sizeof(RasDialParams));
        RasDialParams.dwSize = sizeof(RasDialParams);
        wcscpy(RasDialParams.szEntryName,szEntry);
        wcscpy(RasDialParams.szPhoneNumber,_T(""));
        wcscpy(RasDialParams.szCallbackNumber,_T(""));
        wcscpy(RasDialParams.szUserName,_T(""));
        wcscpy(RasDialParams.szPassword,_T(""));
        wcscpy(RasDialParams.szDomain,_T(""));

//        nRet=RasSetEntryDialParams(NULL, &RasDialParams, FALSE);

        // 以下是同步拨号模式
        HWND hWnd;
        DWORD dwRet;
//        dwRet=RasDial(NULL,NULL,&RasDialParams,0xFFFFFFFF,hWnd, &m_hRasConn);
        dwRet=RasDial(NULL,NULL,&RasDialParams,0,RasDialFunc,&m_hRasConn);
        if(dwRet!=0)
        {
                RasHangUp(m_hRasConn);
                return FALSE;
        }

void WINAPI CDemoDlg::RasDialFunc(UINT unMsg,RASCONNSTATE rasconnstate,DWORD dwError)
{
        CDemoDlg *DemoDlg=(CDemoDlg*)AfxGetApp()->m_pMainWnd;
        DemoDlg->PostMessage(WM_RASDIALEVENT,(WPARAM)rasconnstate,(LPARAM)rasconnstate);

        CString str;

        switch(rasconnstate)
        {
        case RASCS_OpenPort:
                str= "正在打开端口...";
                break;

        case RASCS_PortOpened:
                str= "端口已经打开";
                break;

        case RASCS_ConnectDevice:
                str= "正在连接设备";
                break;

        case RASCS_DeviceConnected:
                str= "设备已经连接";
                break;

        case RASCS_AllDevicesConnected:
                str= "所有设备已经连接上";
                break;

代码片段

网友:
dwRet=RasDial(NULL,NULL,&RasDialParams,0,RasDialFunc,&m_hRasConn);
用这个报87错误,连接已经存在了,只是拨号一下

网友:
还是解决不了估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