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1-wire操作的问题

楼主(2009-03-03):
问一个1-wire操作的问题
1-wire总线初始化后,如果不是马上进行读写操作,而是做一些其他的事情先,然后进行读写操作,会有问题吗?
也就是是不是每次读写的时候都要进行一次1-wire的初始化工作?
工作
其他

网友A:
1-wire总线初始化后,如果不是马上进行读写操作,而是做一些其他的事情先,然后进行读写操作,会有问题吗?
答:应该没有问题的,只要你的复位操作,读操作,写操作时序准确就可以。
也就是是不是每次读写的时候都要进行一次1-wire的初始化工作?
答:在每次读写以前要进行复位操作,即你说的初始化工作。

网友B:
不明白什么是1-wire总线
如果指的是一根线半双工的话,任何拿线者都要监听线上信号,在没有其他的终端发信号时,先发一个长的“复位信号”,然后开始传数据。这个“复位信号”的意思在逻辑上仅仅表示通信开始,而在物理上,它的作用就是把所有参与收信者的缓冲区清零并置为接受状态。
单根线的总线貌似以主从式的应用居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