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开发问题

楼主:
各位大虾:

      用PB5.0开发Wince时,locale specific support下没有MUI文件

请问MUI文件那里有下载,并且如何加载?

      知道请教一下,万分感谢!!!!

网友:
多国语言用createmui创建bib

网友:
能详细点吗?

locale specific support下的MUI文件是安装wince时就有的,还是要自己下载安装的?

现在的问题是locale specific support下文件是空的,我只能用默认的语言

网友:
顶一下,回复内容太短了!

网友:
确认Platform Builder 5.0没问题吗?我没遇到过这个问题,感觉问题在Platform Builder 5.0上…

网友:
到帮助文件下,查询一下MUI,里面有详细的说明。

网友:
定制系统的时候在Cotalog栏添加MUI组件,sysgen后使用createmui来创建相应BIB文件。

网友:
好像是这样:
在命令对话框中用createmui命令生成bib文件
例如:createmui 0804,0409
然后将生成的bib文件include在project.bib中。
最后编译一下。

网友:
前提是加了MUI组件。

网友:
    各位大虾,定制语言是OK的,但是在系统中不能实行多国语言的切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