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kefile Kconfig 关联

楼主:
简单的HelloWord.c程序
#config
config HELLOWORD
       bool"helloword"
       depends on HelloWord.c
       help
         .........

#Makefile

obj-$(CONFIG_HELLOWORD)+=HelloWord.c

在makefile中 还要写gcc HelloWord.c 命令吗?

obj-$(CONFIG_HELLOWORD)+=HelloWord.c 怎么解释?“+=”是什么意思?
怎么在makefile中指定头文件的路径?

网友:
Kconfig 是用来编译kernel的把?

网友:
不要了,按照kernel的结构这样就算加好了。
obj-$(CONFIG_HELLOWORD)+=HelloWord.c 就是把你要编译的文件加到kernel的编译列表里去。

网友:
楼主在干嘛, 做个helloword的驱动???

网友:
不需要再写gcc HelloWord.c

主Makefile会检测到你obj-y 或obj-m上的所有文件名,然后统一编译。
你唯一还需要做的就是在.config里把CONFIG_HELLOWORD选上.

网友:
估计LZ是想要把自己驱动,加到config里面去
网上kconfig的介绍很多的。自己多百google度找找看看。

#config
config HELLOWORD
      bool"helloword"
      depends on HelloWord.c
      help
        .........

#Makefile

obj-$(CONFIG_HELLOWORD)+=HelloWord.c

你这上面中的,
depends on意思理解错了,
depends on是表示,此配置选项,依赖于其他某个配置选项,
一般也就是此配置选项的上一层的配置选项,如果上一层没选中,那么你这一层的配置选项就不会出现

“在makefile中 还要写gcc HelloWord.c 命令吗? ”
不需要。

“obj-$(CONFIG_HELLOWORD)+=HelloWord.c 怎么解释?“+=”是什么意思? ”
makefile中,你应该这么写
obj-$(CONFIG_HELLOWORD)+=HelloWord.o

obj-$(CONFIG_HELLOWORD)
中的$(CONFIG_HELLOWORD)是根据你的config里面的配置,有三种值:
只有空格表示没选中/*表示选中,编译到内核里去,也叫built-in/m表示模块
对应的就是
obj-n: 没选中,所以就不会去编译你的HelloWord.c
obj-y:选中,表示编译你的HelloWord.c到内核里面去
obj-m :编译你的HelloWord.c成模块,你可以在需要的时候自己动态加载。编译出来的文件是HelloWord.ko

+=的意思,如果你学过C语言,和里面的+=意思类似,你就很清楚了。
简单解释就是+=表示,将你要编译的HelloWord.o,
根据obj-n/y/m 是不加入编译,还是加入编译到内核,还是编译成模块。

“怎么在makefile中指定头文件的路径? ”
不需要
makefile会自动搜索和c文件同名的.h头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