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把电路图COPY到贴子上???(有个电路想请大家分析一下)

楼主:
有个AVR SPI电路想请大家分析一下,但没法COPY上来,怎么办呢???

网友:
在eeworld里面的帮助 搜索下就有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先找个地方把图片传上去。比如到你的空间的个人相册那里
然后把传好的图片链接贴上来就好了

嘿嘿,我现在就是这样的,新学来滴。

你点 http://hi.eeworld.net/my.html 进入“我的空间”,

在左边有个相册,你把你的图片上传上去,再看看上传上去的图片链接是什么,再把链接贴在 http://
的那块地方就可以了。

网友:
http://topic.eeworld.net/u/20080821/13/1CFCB274-B5C9-4726-9636-8ECFB72F2D19.html

网友:
自己博客的相册里  传照片

然后把图片链接贴上来就好了

网友:
可以免费上传图片!
然后在上边的‘插入图片’粘贴地址就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http://tu.6.cn/
可以免费上传图片!
然后在上边的‘插入图片’粘贴地址就ok了

群众的智慧是无穷的

网友:
明白啦,谢谢大家。。。。。。thanks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引用 6 楼 galle 的回复:http://tu.6.cn/ 可以免费上传图片!然后在上边的‘插入图片’粘贴地址就ok了

群众的智慧是无穷的

学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