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sdf数据库与datagrid

楼主:
各位高手请看下面程序:
Dim ds As New DataSet
        Dim Ada As SqlCeDataAdapter
        Dim connString As String = "Data Source =\存储卡\rggl\data\biaozhun.sdf;"
        Dim cb As New SqlCeCommandBuilder
        conn.ConnectionString = connString
        conn.Open()
        Dim query As String = "SELECT * from biaozhun where ar=2"
        Ada = New SqlCeDataAdapter(query, conn)
        cb.DataAdapter = Ada
        Ada.Fill(ds, "biaozhun")
                DataGrid1.DataSource = ds.Tables("biaozhun")
      错误在 Ada.Fill(ds, "biaozhun") 提示为数据转换失败。 [ OLE DB status value (if known) = 2 ]
当查询结果为1个时datagrid可显示,但是查询结果为两个时就是上面的错误!
我想实现的功能是查询sdf文件并在datagrid中显示!

请各位高手指教!!!!
SqlCeDataAdapter好像只能返回单列的!求可返回多列的操作

网友:
怎么没有大虾回答!!!

网友:
这应该是VB语法吧,不懂
只能路过

网友:
是vb.net,请高人指点,不胜感谢!!!!!

网友:
public DataSet GetList(string ipara1, string ipara1, string ipara2,
                                  string ipara3)

            {
                string sql;
                DataSet ds = new DataSet();
                sql = "SELECT  *  FROM yourdatabaseTable  WHERE 0=0";
                if (ipara1.Length > 0)
                    sql += " AND para1=" + ipara1;
                if (ipara2.Length > 0)
                    sql += " AND para2 LIKE '%" + ipara2+ "%'";
                if (ipara3.Length > 0)
                    sql += " AND para3='" + ipara3 + "'";

                da.SelectCommand.CommandText = sql;
                da.Fill(ds, "SignBaseTableList");
                da.SelectCommand.CommandText = defaultSQL;
                return ds;
            }

网友:
当查询结果为1个时datagrid可显示,但是查询结果为两个时就是上面的错误!
-----------
什么意思,是指数据行数吗?
另外biaozhun表有主键吗?

网友:
有主键,我的意思是当查询有两个或两个以上时发生“错误在 Ada.Fill(ds, "biaozhun") 提示为数据转换失败。 [ OLE DB status value (if known) = 2 ]
”当查询结果只有一个时候程序可正常运行!请大侠帮忙分析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