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6.0 R2有关NANDFlash的驱动架构Mdd+Pdd是否支持XIP模式?

楼主:
各位朋友,

    请问,是否有人做过这方面的工作?做过的达人,WinCE6.0 R2有关NANDFlash的驱动架构Mdd+Pdd是否支持XIP模式?如果支持,需要做哪些工作?可否指教一二?万分感谢!

网友:
终于看到有人用R2了
一样的,FAL上层套用MDD,实际没变。

网友:
引用 网友A:
XIP or BinFS??

就是多个bin文件:XIPKERNEL.bin,nk.bin,chan.bin等,生成xip.bin,然后把该bin文件改名为nk.bin,烧录到nandflash,启动加载OS有问题。就是flashmdd.dll和flashpart.dll都加载了,但是k.coredll.dll发生异常。
这个和BinFS有关系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终于看到有人用R2了
一样的,FAL上层套用MDD,实际没变。

在非多bin的情况下,已经成功了,但是现在在多bin(XIPKERNEL)模式下,就发生问题了。你有做过类似的工作吗?如果有的话,可否赐教,谢谢!

网友B:
关键看你用到nandflash是否mlc
如果非mlc,又用了mbin,而coredll发生异常,一般是写入数据和原始数据不一致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关键看你用到nandflash是否mlc
如果非mlc,又用了mbin,而coredll发生异常,一般是写入数据和原始数据不一致的问题。

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谢谢赐教!

网友:
现在的问题是:
系统似乎已经开始运行了,有些打印信息可以持续地打出来,好像已经进入桌面了,但是由于显示驱动没有加载,所以桌面没有显示出来。当然,电池驱动等也没有加载起来。

有没有高人可以赐教啊?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