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个win下PCI驱动开发的问题,我该补什么?

楼主:
现在公司准备做Win下的PCI设备的驱动, 以前从未接触过这样的项目, 老大让我先收集资料, 请问我该补哪方面的钙?
就是那种很普通的数据采集卡,AD转换卡
硬件平台:普通PC.
软件平台:win xp,2k

ps:
我只做过dos+工控机平台的板卡程序,,就是那种直接读写端口来操作寄存器方式的,,,保护模式下的没做过也不了解

麻烦各位给些指点

网友:
你得首先了解WIN下的流程,先搜索一下DDK吧

网友:
windows驱动开发详解
或者去他什么介绍windows驱动的书,最好是有pci驱动的书,找来看看。

网友A:
先把开发环境搭好吧(我的eeworld博客上有),windows驱动开发技术详解有一些PCI驱动开发的东西,不过不是很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把开发环境搭好吧(我的eeworld博客上有),windows驱动开发技术详解有一些PCI驱动开发的东西,不过不是很全。

还需要看<微机原理>中的总线寻址中断时序这些很硬件的东西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