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通讯

楼主(2010-01-29):
串口通讯
我笔记本上怎么只有一个物理串口com3 ,还不能用
我虚拟了一对串口com1,com2;在vc中编写了一个串口通讯程序,出错提示是:端口未打开。
怎么回事呀 ,刚接触,对硬件也不熟,帮帮忙吧!
通讯
笔记本
程序

网友A:
你有对应的串口设备吗?
比如USB转串口的设备,很多USB转串口的线缆,都会被识别成一个串口设备,你在人为设置成COM1或COM2
然后再利用的VC程序,应该就可以吧

网友B:
楼主安装了什么串口类的软件一般会有此情况!

网友C:
可以用电脑上的串口调试工具 试试 看看串口可以打开不,测试是不是硬件的问题
如果用串口调试工具可以,就要看你的VC程序了

网友D:
找个串口调试工具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