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s2005 怎么调试 ce5.0 的驱动

楼主:
我想在VS2005 里调试ce5.0 的驱动,怎么弄呢,

平台X86的
驱动用vs2005写完了,一个ISR的,一个IST的,编译通过,生成的dll加到镜像里了,注册表也写了,
Drivers\Active里也有我的设备名字了,
我怎么用vs2005来调试呢,
还是一定要用pb编译,kitl调试阿

网友:
找到,呵呵,一般是不能的
You won't be able to debug a driver that way, or I've never heard of any
information on doing it.  Drivers don't exist in some application space that
you can attach to; they're running in device.exe, mostly (but not
exclusively), and you don't have debugging information for that.  Use the
tool designed for this operation (the building of the drivers, at least),
Platform Builder.  If you really need to debug, use a demo board or
something roughly similar to the contents, in terms of hardware, of your
target device, and debug *that* using Platform Builder and a DEBUG build of
the Windows CE operating system.
[url=http://groups.google.com/group/microsoft.public.windowsce.platbuilder/browse_thread/thread/7caa805ea9bd971c/f3d2302300420988?lnk=st&q="visual+studio"+device.exe+debug&rnum=2&hl=en#f3d2302300420988]

we'd need more info to debug this further.  I know on
older versions of Windowns Mobile and I'm reasonably sure on newer ones also
that you cannot debug a device driver in device.exe via Visual Studio tools.
(Correct me if I'm wrong.)  To debug device.exe you'd need a kernel
debugger.  However you should be able to debug a service by following
voidcoder's instructions below.
[url=http://groups.google.com/group/microsoft.public.pocketpc.developer/browse_thread/thread/af1e1173ea0aed15/71c0ada55bdb9de5%2371c0ada55bdb9de5]

网友:
还是用PB吧,LZ

本来驱动调试就比较困难的。

网友A:
一般的驱动就用插桩方式吧,特别难把握的就用kitl。驱动跟应用还是差别很大的。

网友:
用KITL或者把DEBUG信息用串口输出。

网友:
VS肯定不行,驱动调试用PB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的驱动就用插桩方式吧,特别难把握的就用kitl。驱动跟应用还是差别很大的。

插桩 是啥啊

网友:
只要在里面加上串口打印的信息就ok了啊,下载一个驱动调试工具,直接下载dll到设备上去调试

网友:
我的DLLEntry里有打印信息,也是DEBUG版的,怎么没有串口信息呢,串口是好使的,有其他的信息。
我用vS2005编的,平台X86的
一个ISR的,一个IST的,编译通过,生成的dll加到镜像里了,注册表也写了,
Drivers\Active里也有我的设备名字了,
但打开失败,返回0xffffffff,本来信息的地方也不见串口打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