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6.0屏幕旋转的问题

楼主:
我想实现按键屏幕旋转,rotate.exe也考到Files文件夹下了,
platform.bib中我也加了下句:
IF BSP_NODISPLAY !
            rotate.exe        $(_FLATRELEASEDIR)\rotate.exe          NK  U
ENDIF BSP_NODISPLAY !
platform.reg中也有下句: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GDI\Rotation]
    "Angle"=dword:270
可是还是不能实现,按开发板上对应的键,没反应
请问是怎么回事啊?先谢过

还有按键时DNW打印以下信息:
Rotation to 0 error fffffffe
open the reg OK!
write the reg OK!
close the reg OK!

网友:
看上去rotate.exe应该执行了,要实现旋转还要你的显示驱动支持才行。

网友A:
还得看看你的显示驱动,实现了Rotate没有,如果没有,得自己添加来实现。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得看看你的显示驱动,实现了Rotate没有,如果没有,得自己添加来实现。

哦,我去看看

网友:
注册表这个地方: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GDI\Rotation]
    "Angle"=dword:270

填的应该是16进制数,你填270,系统就把它看成是0x270了。

注册表的这个数是显示驱动里被读出的,所以关键要看驱动有没有rotation这个功能了。

网友:
270应该是10E啊,16进制,楼主!

网友:
我们的开发板可以实现,有兴趣加我们群讨论下.

网友:
注册表这个地方: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GDI\Rotation]
    "Angle"=dword:270

填的应该是16进制数,你填270,系统就把它看成是0x270了。

注册表的这个数是显示驱动里被读出的,所以关键要看驱动有没有rotation这个功能了。

同意

网友:
关于“270”应该写成16进制还是十进制:我查看过5.0时的显示程序,写的是270十进制的,功能可以实现。而且显示驱动也是支持旋转功能的,可是还是不能实现。
谢谢各位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