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ump文件分析 求助

楼主:
寻思好久都没解决,又来麻烦大家了。(关键对内核驱动和汇编不熟)
我们自己设计的pci9052采集板子,驱动基于开发板(只修改了总线位数)。
驱动安装使用都正常,有点小毛病
打开电脑马上(如开机2,3分钟即进行)频繁读取数据会出现电脑自动重启(少量数据读写没问题),但若打开电脑5分钟后再频繁读取会没有问题。   windbg分析dmp结果如下
Symbol search path is: SRV*c:/temp*http://msdl.microsoft.com/download/symbols
Executable search path is:
Windows XP Kernel Version 2600 (Service Pack 2) MP (2 procs) Free x86 compatible
Product: WinNt, suite: TerminalServer SingleUserTS
Built by: 2600.xpsp_sp2_gdr.100216-1441
Machine Name:
Kernel base = 0x804d8000 PsLoadedModuleList = 0x8055d700
Debug session time: Wed Apr 28 15:17:37.312 2010 (GMT+8)
System Uptime: 0 days 0:02:11.984
Loading Kernel Symbols
...............................................................
.................................................
Loading User Symbols
Loading unloaded module list
............
*******************************************************************************
*                                                                             *
*                        Bugcheck Analysis                                    *
*                                                                             *
*******************************************************************************

Use !analyze -v to get detailed debugging information.

BugCheck F4, {3, 89a64548, 89a646bc, 805d220a}

unable to get nt!KiCurrentEtwBufferOffset
unable to get nt!KiCurrentEtwBufferBase
Probably caused by : hardware_disk

Followup: MachineOwner
---------

1: kd> !analyze -v
*******************************************************************************
*                                                                             *
*                        Bugcheck Analysis                                    *
*                                                                             *
*******************************************************************************

CRITICAL_OBJECT_TERMINATION (f4)
A process or thread crucial to system operation has unexpectedly exited or been
terminated.
Several processes and threads are necessary for the operation of the
system; when they are terminated (for any reason), the system can no
longer function.
Arguments:
Arg1: 00000003, Process
Arg2: 89a64548, Terminating object
Arg3: 89a646bc, Process image file name
Arg4: 805d220a, Explanatory message (ascii)

Debugging Details:
------------------

unable to get nt!KiCurrentEtwBufferOffset
unable to get nt!KiCurrentEtwBufferBase

PROCESS_OBJECT: 89a64548

IMAGE_NAME:  hardware_disk

DEBUG_FLR_IMAGE_TIMESTAMP:  0

FAULTING_MODULE: 00000000

PROCESS_NAME:  csrss.exe

EXCEPTION_RECORD:  ba2079d8 -- (.exr 0xffffffffba2079d8)
ExceptionAddress: 764fb3b9
   ExceptionCode: c0000006 (In-page I/O error)
  ExceptionFlags: 00000000
NumberParameters: 3
   Parameter[0]: 00000008
   Parameter[1]: 764fb3b9
   Parameter[2]: c000009a
Inpage operation failed at 764fb3b9, due to I/O error c000009a

EXCEPTION_CODE: (NTSTATUS) 0xc0000006 - "0x%08lx"

CUSTOMER_CRASH_COUNT:  1

DEFAULT_BUCKET_ID:  DRIVER_FAULT

ERROR_CODE: (NTSTATUS) 0xc0000006 - "0x%08lx"

EXCEPTION_PARAMETER1:  00000008

EXCEPTION_PARAMETER2:  764fb3b9

EXCEPTION_PARAMETER3:  c000009a

IO_ERROR: (NTSTATUS) 0xc000009a -

EXCEPTION_STR:  0xc0000006_c000009a

FAULTING_IP:
+1b4952f0112dfdc
764fb3b9 ??              ???

BUGCHECK_STR:  0xF4_IOERR_C000009A

STACK_TEXT:
ba207520 805d13b1 000000f4 00000003 89a64548 nt!KeBugCheckEx+0x1b
ba207544 805d22b5 805d220a 89a64548 89a646bc nt!PspCatchCriticalBreak+0x75
ba207574 8054189c 89a64790 c0000006 ba2079b0 nt!NtTerminateProcess+0x7d
ba207574 80501699 89a64790 c0000006 ba2079b0 nt!KiFastCallEntry+0xfc
ba2075f4 804ff6ca ffffffff c0000006 ba2079f8 nt!ZwTerminateProcess+0x11
ba2079b0 80502de1 ba2079d8 00000000 ba207d64 nt!KiDispatchException+0x3a0
ba207d34 8054517f 005afbe8 005afc08 00000000 nt!KiRaiseException+0x175
ba207d50 8054189c 005afbe8 005afc08 00000000 nt!NtRaiseException+0x33
ba207d50 764fb3b9 005afbe8 005afc08 00000000 nt!KiFastCallEntry+0xfc
WARNING: Frame IP not in any known module. Following frames may be wrong.
005afff4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0x764fb3b9

STACK_COMMAND:  kb

FOLLOWUP_IP:
+1b4952f0112dfdc
764fb3b9 ??              ???

FOLLOWUP_NAME:  MachineOwner

MODULE_NAME: hardware_disk

FAILURE_BUCKET_ID:  0xF4_IOERR_C000009A_IMAGE_hardware_disk

BUCKET_ID:  0xF4_IOERR_C000009A_IMAGE_hardware_disk

Followup: MachineOwner
---------

网友:
网上搜了下,说是可能:
This system bugchecked when the critical process csrss.exe failed an I/O operation due to insufficient non-paged pool.
我查看了下,申请的非分页都释放了。
BugCheck F4, {3, 89a64548, 89a646bc, 805d220a}
一些分析如下:
1: kd> u 89a64548
89a64548 0300            add     eax,dword ptr [eax]
89a6454a 1b00            sbb     eax,dword ptr [eax]
89a6454c 0000            add     byte ptr [eax],al
89a6454e 0000            add     byte ptr [eax],al
89a64550 90              nop
89a64551 30a2899030a2    xor     byte ptr [edx-5DCF6F77h],ah
89a64557 895845          mov     dword ptr [eax+45h],ebx
89a6455a a6              cmps    byte ptr [esi],byte ptr es:[edi]

1: kd> u 89a646bc
89a646bc 637372          arpl    word ptr [ebx+72h],si
89a646bf 7373            jae     89a64734
89a646c1 2e              ???
89a646c2 657865          js      89a6472a
89a646c5 0000            add     byte ptr [eax],al
89a646c7 0000            add     byte ptr [eax],al
89a646c9 0000            add     byte ptr [eax],al
89a646cb 0000            add     byte ptr [eax],al

1: kd> dt _EXCEPTION_RECORD 89a646bc
nt!_EXCEPTION_RECORD
   +0x000 ExceptionCode    : 1936880483
   +0x004 ExceptionFlags   : 0x78652e73
   +0x008 ExceptionRecord  : 0x00000065 _EXCEPTION_RECORD
   +0x00c ExceptionAddress : (null)
   +0x010 NumberParameters : 0
   +0x014 ExceptionInformation : [15] 0

1: kd> dt _EXCEPTION_RECORD 89a64548
nt!_EXCEPTION_RECORD
   +0x000 ExceptionCode    : 1769475
   +0x004 ExceptionFlags   : 0
   +0x008 ExceptionRecord  : 0x89a23090 _EXCEPTION_RECORD
   +0x00c ExceptionAddress : 0x89a23090
   +0x010 NumberParameters : 0x89a64558
   +0x014 ExceptionInformation : [15] 0x89a64558

1: kd> dt _CONTEXT 805d220a
nt!_CONTEXT
   +0x000 ContextFlags     : 0x6d726554
   +0x004 Dr0              : 0x74616e69
   +0x008 Dr1              : 0x20676e69
   +0x00c Dr2              : 0x74697263
   +0x010 Dr3              : 0x6c616369
   +0x014 Dr6              : 0x6f727020
   +0x018 Dr7              : 0x73736563
   +0x01c FloatSave        : _FLOATING_SAVE_AREA
   +0x08c SegGs            : 0x248
   +0x090 SegFs            : 0x200140f6
   +0x094 SegEs            : 0x74084589
   +0x098 SegDs            : 0x74868d12
   +0x09c Edi              : 0x50000001
   +0x0a0 Esi              : 0x220a6856
   +0x0a4 Ebx              : 0x87e8805d
   +0x0a8 Edx              : 0x8dfffff0
   +0x0ac Ecx              : 0x808e
   +0x0b0 Eax              : 0xf44d8900
   +0x0b4 Ebp              : 0x3994be8
   +0x0b8 Eip              : 0x75c08400
   +0x0bc SegCs            : 0xe8ce8b11
   +0x0c0 EFlags           : 0xfff546b8
   +0x0c4 Esp              : 0x10ab8
   +0x0c8 SegSs            : 0xa4e9c0
   +0x0cc ExtendedRegisters : [512]  ""

大侠们帮看看。

网友:
粗糙地分析,你说的“网上搜了下,说是可能:This system bugchecked when the critical process csrss.exe failed an I/O operation due to insufficient non-paged pool.  ”是真正的原因。因为:

ERROR_CODE: (NTSTATUS) 0xc0000006 - "0x%08lx"

EXCEPTION_PARAMETER1: 00000008

EXCEPTION_PARAMETER2: 764fb3b9

EXCEPTION_PARAMETER3: c000009a

[color=#FF0000]IO_ERROR: (NTSTATUS) 0xc000009a - [/color]

EXCEPTION_STR: 0xc0000006_c000009a

IO_ERROR: (NTSTATUS) 0xc000009a - Insufficient system resources exist to complete the API.
STATUS_INSUFFICIENT_RESOURCES = 0xC000009AL
参考另外一个哥们的错误:
http://www.msfn.org/board/topic/99489-xp-bsods-overnight-with-0xf4-error/

好像在另外一个帖子里面,我们讨论过这个问题:你知道蓝屏前后,你的驱动在做什么事么?

另外,“我查看了下,申请的非分页都释放了。”有什么依据?你分析过DUMP文件,看过non-paged memory的消耗情况么。把分析过程跟大家分享一下。

按照你的问题描述,像是在系统启动过程中,系统需要大量的non-paged内存,同时,你的PCI卡也在大量使用non-paged内存。于是,系统就BSOD了。

换一台内存大一点的机器试一下?或者给系统增加内存条看看。

网友:
谢谢 Huntercao!
我把windbg结果贴出来,希望有人帮我分析下bsod前后驱动具体在干吗?在执行哪一块代码出问题了。

我说,申请的非分页都释放了(是指ExAllocatepool函数申请的都free了)
我曾经在一台新电脑上(2G内存,只装了office,VC++)上试过,问题依然一样。
所以我感觉是自己驱动哪一块有缺陷,我又不会汇编。
所以把windbg结果贴出来,希望有人帮我分析下bsod前后驱动具体在干吗?在执行哪一块代码出问题了。
我机器内存2G(感觉够大了!),另外我电脑上windbg不知道为啥!vm 2  !poolused用不了,以前试过。
kd> !vm 2

*** Virtual Memory Usage ***
GetUlongFromAddress: unable to read from 80562108
        Physical Memory:           0 (         0 Kb)
GetUlongFromAddress: unable to read from 80561c40

************ NO PAGING FILE *********************

80561b60: Unable to get paged pool info
GetUlongPtrFromAddress: unable to read from 80551990
GetUlongPtrFromAddress: unable to read from 80561f2c
GetPointerFromAddress: unable to read from 80561c04
GetPointerFromAddress: unable to read from 80555c48
GetUlongFromAddress: unable to read from 8055d780
GetPointerFromAddress: unable to read from 8055d6f4
GetUlongFromAddress: unable to read from 8055d4d4
GetUlongFromAddress: unable to read from 80551918
GetUlongFromAddress: unable to read from 80551928
GetUlongFromAddress: unable to read from 805620fc
GetUlongFromAddress: unable to read from 805620bc
GetUlongFromAddress: unable to read from 8055d330
GetUlongFromAddress: unable to read from 8055d180
GetUlongFromAddress: unable to read from 8055d17c
GetUlongFromAddress: unable to read from 8055d184
GetUlongFromAddress: unable to read from 8055d180
GetUlongFromAddress: unable to read from 8055d17c
GetUlongFromAddress: unable to read from 8055d3dc
GetUlongPtrFromAddress: unable to read from 80554280
GetUlongPtrFromAddress: unable to read from 80555cc0
GetUlongFromAddress: unable to read from 8055d398
GetUlongFromAddress: unable to read from 8055d380
        Error reading free nonpaged PTEs 8055d334
GetUlongFromAddress: unable to read from 8055d390
        Available Pages:           0 (         0 Kb)
        ResAvail Pages:            0 (         0 Kb)

        ********** Running out of physical memory **********

        Locked IO Pages:           0 (         0 Kb)
        Free System PTEs:          0 (         0 Kb)

        ********** Running out of system PTEs **************

GetUlongFromAddress: unable to read from 8055d318
GetUlongFromAddress: unable to read from 8055d530
        Free NP PTEs:              0 (         0 Kb)
        Free Special NP:           0 (         0 Kb)
        Modified Pages:            0 (         0 Kb)
        Modified PF Pages:         0 (         0 Kb)
80564c20: Unable to get pool descriptor
GetUlongFromAddress: unable to read from 805522b8
        NonPagedPool Usage:        0 (         0 Kb)
        NonPagedPool Max:          0 (         0 Kb)
GetUlongFromAddress: unable to read from 805522b4
        PagedPool Usage:           0 (         0 Kb)
        PagedPool Maximum:         0 (         0 Kb)
GetUlongFromAddress: unable to read from 80565c48
Unable to read _LIST_ENTRY @ 80561b38
        Session Commit:            0 (         0 Kb)
        Shared Commit:             0 (         0 Kb)
        Special Pool:              0 (         0 Kb)
        Shared Process:            0 (         0 Kb)
        PagedPool Commit:          0 (         0 Kb)
        Driver Commit:             0 (         0 Kb)
        Committed pages:       75624 (    302496 Kb)
        Commit limit:              0 (         0 Kb)

        ********** Number of committed pages is near limit ********
GetUlongFromAddress: unable to read from 8055d3f8
GetUlongFromAddress: unable to read from 8055d3fc

Unable to read/NULL value _LIST_ENTRY @ 805637b8

ProcessCommitUsage could not be calculated

        Memory Management Thread Stacks:
Unable to read nt!_LIST_ENTRY @ 805637b8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把windbg结果贴出来,希望有人帮我分析下bsod前后驱动具体在干吗?在执行哪一块代码出问题了。

你有PCI驱动的源码吧?用WinDBG联机,看看BSOD前驱动在干什么。你贴出来的Dump信息都是系统代码,是CRSS程序出错了,都看不出和你的驱动有啥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