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elp!PPC项目如何访问WebService

楼主:
    我目前在开发一个基于windows mobile6的PPC项目,为其添加了一个Web Service引用,当然引用走的是公网的IP地址220开头的。
    当我测试的时候我发现当手机和PC通过USB连接的时候,PPC项目是可以访问到这个webservice的,而一旦断开和PC间的连接那么就无法访问了。
    我也查了下按网上的各种方法设置了手机中的连接,还在调用处添加了如下代码:
    WebProxy proxy = new WebProxy("10.0.0.172", 80);
    proxy.BypassProxyOnLocal = true;
    GlobalProxySelection.Select = proxy;
    但是均失败,不是无法连接到远程服务器就是System.Net.WebException异常。
    哪位高人指点下啊,急啊。

网友:
这是开发环境设置的问题,你先确保windows mobile能够访问互联网

网友:
知道错在哪了,也搞定了,不过还是没搞清楚为什么错,怎么错的。
我明明添加的是外网地址的webservice引用,可是编译后得到的wsdl和Refrence.cs中的地址都是内网的,而且webservice被设成了静态的,所以我代码设置的webservice地址的语句也没有发挥作用。
很奇怪,虽然问题解决了,但是不知道怎么错的当初。

网友:
“知道错在哪了,也搞定了”,怎么搞定的?不会是直接修改wsdl和Refrence.cs吧?
如果修改源码解决的,那自然就知道怎么错的。

网友:
帮楼主顶起,这种问题一般应该按照如下方法排查:
1、首先看一下手机的上网功能是否正常,是否可以通过IE打开某一个网页,如果打不开,请检查GPRS设置
GRPS的设置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直接访问Internet,另一种是通过代理访问internet,如果你设置为代理,还需要检查代理的地址和端口,一般为10.0.0.172:80,另外就是两种方式都需要检查接入点是否正确。
2、如果上网功能正常,请把你要访问的URL输入IE地址栏,看能否打开,这样就能保证你的IP地址是否合法且有效,如果不能请检查URL
3、请把自己使用的GPRS设置与IE保持一致,重新check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