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s mobile SD卡驱动问题

楼主(2009-08-11):
windows mobile SD卡驱动问题
现在我需要对SD的读写进行一些控制,做法是新建了一个流驱动,导出函数和sdmemory的一模一样,然后再注册表中将sd卡的clientdriver dll改成了我的这个驱动,在这个驱动中我再获取sdmemory的导出函数地址,在我驱动接收到函数调用的时候,根据情况将调用转给sdmemory。现在遇到了一个问题。
如果不改注册表的话那么系统一切正常,但是一旦我将注册表改成我的驱动后,系统在休眠后就无法唤醒了。
各位老大帮忙分析下原因
windows
Mobile
注册表
新建

网友A:
真伤心,没有人回,自己顶下。

网友B:
各位老大帮帮忙啊

网友C:
就你提供的这点信息,要是能分析出问题所在,那一定是神。

网友D:
额。谢谢您的提醒,我再完善下。
首先在DllMain中的
switch (ul_reason_for_call)
{
case DLL_PROCESS_ATTACH:
g_hSdMemory = LoadLibrary(TEXT("SDMemory.dll"));
if(NULL == g_hSdMemory)
{
return FALSE;
}
pfDSK_Open = (_DSK_Open)GetProcAddress(g_hSdMemory, TEXT("DSK_Open"));
......
}\\获取所有的导出函数指针

而所有的导出函数都是这样的
extern "C" DWORD WINAPI DSK_Open(
DWORD hDeviceContext,
DWORD AccessCode,
DWORD ShareMode
)
{
if(pfDSK_Open)
return pfDSK_Open(hDeviceContext, AccessCode, ShareMode);
else
{
pfDSK_Open = (_DSK_Open)GetProcAddress(g_hSdMemory, TEXT("DSK_Open"));
if(pfDSK_Open)
return pfDSK_Open(hDeviceContext, AccessCode, ShareMode);
else
return FALSE;
}
}

可是我这样之后去使系统无法唤醒了

网友E:
“无法唤醒”硬件的说法是:CPU不响应唤醒源,无法恢复正常工作状态。软件的说法是:CPU响应了中断源,但是在恢复现场、重新加载驱动的过程中出问题,并且被挂死。
你的描述无法判断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如果仅仅是靠“屏不亮”的表现来说的,那更是无从判断了。

网友F:
为了调试,我在这写代码中加了写日志的代码,现在怀疑是在系统休眠的时候文件系统已经无法使用了,而我要对写文件,可能是这个地方出问题了。
下午把写日志的代码去了,再看看还会不会出这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