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40+CE5.0图形显示偏慢

楼主:
请教高手,小弟用2440+CE5.0的平台,用api做的程序读取bmp图片,然后粘贴,具体代码段如下:
HRESULT LoadPartBitmap(HWND hwnd,HINSTANCE hInstance,int x,int y,int Length,int Width,int number)
{
        HDC hdc,hdcMen;
        HBITMAP hBitmap;
        HGDIOBJ hSavedBitmap;

        hdc=GetDC(hwnd);
        hdcMen=CreateCompatibleDC(hdc);
        hBitmap=LoadBitmap(hInstance,MAKEINTRESOURCE(number));
        hSavedBitmap=SelectObject(hdcMen,hBitmap);
        BitBlt(hdc,x,y,Length,Width,hdcMen,0,0,SRCCOPY);
        SelectObject(hdcMen,hSavedBitmap);
        DeleteDC(hdcMen);
        ReleaseDC(hwnd,hdc);
        DeleteObject(hBitmap);

        return S_OK;
}
可不知道为什么,显示图片时速度很慢,是不是在定制CE5.0系统时少加载了什么组建?还是2440这种芯片本事2D图形显示就很慢?急啊~~

网友A:
显存太小了吧

网友:
64M的内存,应该不会太小啊,

网友:
多大屏幕

网友:
5.7寸,640*480分辨率

网友:
位图是多少位?LCD控制器输出多少位?

网友:
LCD控制器输出好像是16位,位图是24位的,这有关系吗?

网友:
同样的应用程序,在另外一个开发板(非2440,ce5,200M主频,96M sdram)上显示图像的速度就要快的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存太小了吧

CE下可以调整显存吗?怎么调整啊?

网友B:
和几点有关,内存大小,LCD分辨率,位图,系统性能...
图片只有一张吗,还是很多张切换?
我以前做过7寸屏的,很多图片切换,速度确实不行,后来加了sm501和升级内存
你试试在系统里面把程序内存调大点看看

网友:
你把位图转成16位的试试。

网友:
24位确实会影响显示速度

网友:
引用 网友B:
和几点有关,内存大小,LCD分辨率,位图,系统性能...
图片只有一张吗,还是很多张切换?
我以前做过7寸屏的,很多图片切换,速度确实不行,后来加了sm501和升级内存
你试试在系统里面把程序内存调大点看看

在系统里调过内存大小基本上没有任何变化。
增大内存容量和加一个显示芯片确实可以解决问题,但是现在想在不改硬件 的前提下做啊,不知道是不是定制系统时有什么驱动没有加载呢?

网友:
可以调显存,在Config.bib里改一下
只是不知道改后效果要不要好点
我也有这个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