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s3c2410 急…… 大家给看看吧,初学遇到了点问题

楼主:
    我现在在编写一个按键驱动程序,我已经实现了两个按键的驱动程序,可我的问题是,首先是板子给的中断口不多(4个左右),我想编写一个8个左右的按键驱动,但必须知道是哪个按键有请求,我想只用一个中断口来实现,我想了想用矩阵按键来实现,可还是不知道如何获取是哪个按键有请求!希望大家能给我说说……

网友:
补充一下,我用的win ce系统

网友:
s3c2410 我没用过,

单片机的中断,你开启io中断,就可以了

网友:
按键一般是用轮询来判断输入的

网友:
基础问题,

建议自己看看相关资料,来解决问题

网友:
8个键你搭下电阻在用电压a/d转化判断是哪个按键

网友A:
如果只用一个中断口的话,只能用1行×8列的方式了,就是一排。这样用1个中断输入引脚,和8个输出引脚来控制。

如果用两个中断方式比较好。可以用2行×4列的方式。这样用两个中断输入引脚,和4个输出引脚就可以控制了。

我说一下2×4的方式:
1. 2个中断端设置为下降沿,并加上拉。4个输出引脚设置为output low。
2. 两个中断,添加2个线程来接收。
2. 当某一行的按键按下时,此行的中断端由High->Low,触发中断。进入线程以后,改用扫描方式,4个输出引脚可以挨个设置为H。
3. 每次设置一次H,同时检测中断端的电平,如果由L->H,说明刚刚设置的这个输出引脚跟中断引脚交接的按键就是按下的键。
4.其他情况类推。

网友:
根据你的想法,矩阵式即行列式(N行 * M列) --〉1行*8列 (硬件方面)
软件:先逐一输出扫描字(FE,FD,FB,F7,EF,DF,BF,7F -〉每个扫描字对应一个按键);
      等待中断响应;
      响应后,执行中断服务程序( 判断当前输出哪个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只用一个中断口的话,只能用1行×8列的方式了,就是一排。这样用1个中断输入引脚,和8个输出引脚来控制。

如果用两个中断方式比较好。可以用2行×4列的方式。这样用两个中断输入引脚,和4个输出引脚就可以控制了。

我说一下2×4的方式:
1. 2个中断端设置为下降沿,并加上拉。4个输出引脚设置为output low。
2. 两个中断,添加2个线程来接收。
2. 当某一行的按键按下时……

我知道,可是如果进行键盘扫描的话就必须设置io口为输入口,当io口设置为输入口时,它的初始值是不确定的,也是不能设置为H或L的,所以我不知道该怎么扫描了……

网友:
一个中断可以实现2*4矩阵键盘。

网友:
中断的引脚是 input, 中断触发条件下降沿,触发前,被拉高出于High Level
而其余8个pin ,为output,动态输出扫描字。

个人理解

网友:
实现键盘,不需要中断吧,只要轮询查看你使用I/o口的状态变化再加上软件去抖就可以了吧。

网友:
虽然不是我想要的东西,但还是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