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32位单片机 LM3S系列有没可以代替_nop_()的C51指令的指令?

楼主:
    开发环境为IAR。
    ARM32位单片机 LM3S系列没有_nop_()这条C51指令,我想问下可以用啥代替,精确延时一个机器周期。

网友:
void xxxxx()
{
    __asm // 内联汇编定义
    {
       NOP
    }
}

网友:
试了一下:
用IAR5.30编译的时候出现下面的错误:
Error[Pe020]: identifier "_asm" is undefined D:\iproject\LCDriver\Lcdriver.c 33
需要包含什么头文件吗?

网友:
解决,用
asm("NOP");
谢谢;

网友:
楼上的能不能说具体点,我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