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3C2440+ADS+H-JTAG+AXD无法调试

楼主(2009-07-07):
S3C2440+ADS+H-JTAG+AXD无法调试
在AXD中Load Image后无法正常加载,加载后的程序如下
__main [0x00000000] andeq r0,r0,r0
00008004 [0x00000000] andeq r0,r0,r0
00008008 [0x00000000] andeq r0,r0,r0
0000800c [0x00000000] andeq r0,r0,r0
00008010 [0x00000000] andeq r0,r0,r0
00008014 [0x00000000] andeq r0,r0,r0
00008018 [0x00000000] andeq r0,r0,r0
0000801c [0x00000000] andeq r0,r0,r0
_move_region [0x00000000] andeq r0,r0,r0
00008024 [0x00000000] andeq r0,r0,r0
……
从程序起始地址开始的内存全部为0。
请问这是为什么?谢谢!
程序

网友A:
你是不是ADS的DEBUGREL SETTING没有设好呢?

网友B:
我原来和楼主使用一样的“设备”,廉价配置型。
这说明没有真正把程序下载到板子里。
实际上,将程序装入板里后,在AXD中右击,选择间隔显示……,这样就可以看到是不是已经将程序装入板子里了。
你这种现象,1、要看你AXD中的设置,要使用HJTAG中的DLL。
2、初始化脚本。它主要是设置CPU的寄存器。把该关的关掉,如看门狗。多关几个也没关系。寄存器多设置几个也行。
3、原来板子里烧入的程序也对你调试有影响。我发现HJTAG在很多时候并不能完全地将CPU停止下来。所以可以采用两种办法,一是将原有程序erase了;二是在上电时马上按下HJTAG检测,并迅速启动AXD。
楼主快点干吧,你把这个搞完了我们一块学习WINCE

网友C:
将原有程序erase,就是说把uboot都删除是吗?
上电后马上按下UJTAG检测,恐怕时间来不及吧,uboot会加载得很快不是吗?
我试试初始化脚本的方法吧,我这有一份脚本,但是昨天试了试,还是不大对,应该是我的脚本有问题。
dontium有初始化脚本吗?

网友D:
其实初始化脚本只是初始化一些寄存器,这里http://www.hjtag.com/有很多。不外乎关看门狗、软件复位、屏蔽中断、……
我在调试时,有很多时候也控制不住CPU,特别是上电后较长时间后再打开AXD。

网友E(2009-11-11):
楼主的问题解决了么 我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现在毫无头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