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 开始菜单出现方框尾巴[乱码?]

楼主:
本人想在开始菜单中添加关机/重启两个菜单项:开发工具VS2005英文版。系统已经定制为中文。
查找并修改了:PUBLIC\SHELL\OAK\LIB\ARMV4I\RETAIL\0804\explorerbase.res
explorerbase.res 文件直接用VS2005打开,选中行“网络和拨号连接(&N)”点右键添加。为了程序可读性即ID连续.
网络和拨号连接(&N)的ID:35340,关机_ID:35341,重启_ID:35342。
Rebuild Shell=>Sysgen
发现:关机/重启两个菜单项都出来了。但开始菜单中所有菜单项都带一个方框。
如:
程序(P)口文档
收藏(A)口控制
文档(D)口设置
设置(S)口查找
帮助(H)口运行
运行(R)...
挂起(U)口收藏
关机(U)口收藏
重启(U)口收藏
不知何解,又重新还原资源文件。全部用“挂起”来替代:结果正常
程序(P)
收藏(A)
文档(D)
设置(S)
帮助(H)
运行(R)...
挂起(U)
挂起(U)
挂起(U)
再试:“挂起”去掉一个“起”字:结果又不正常,真无语了。
程序(P)口文档
收藏(A)口控制
文档(D)口设置
设置(S)口查找
帮助(H)口运行
运行(R)...
挂(U)口收藏
挂(U)口收藏
挂(U)口收藏
问。难道不能直接修改CE自带资源文件还是修改的方法错了。有待高手解答。

网友:
问题补充:系统本地化为英文。即Default locale 选择“英文”则没有问题。菜单全显示为英文:关机=>ShutDown 重启=>Restart。 编译一次30-40分钟。所以一天也没有几次调试的次数。上头又催得急。所以只好边调试边在线等待。

网友:
应该是字库没有加全吧

网友:
字库:是不是如下目录:
International=>Locale Specific Support=>Chinese(Simplified)
要添加那些。我的只选中了一个GB18030

网友:
LZ直接用editplus之类的文本工具打开 explorerbase.res 看看是否有异常..

网友:
没有安装这个软件。下个试试。用记事本是打不开的。

网友:
editplus打不开 explorerbase.res

网友:
应该是你的中文支持没有装全,应该是GB18030 Data Converter和SimSun & NSimSun(Subset 2_50)两项…

网友:
To:WolfMvP.
  你说的。都有选中。

网友:
Catalog, 选择“Core OS”\International\Locale Specific Support\ Chinese[Simplified]

Monotype Imaging Ac3 Font Compression 选上

GB18030 Data Converter 选上

Fonts\SimSun & NSimSun (Subset 2_50) 选上

有没有人通过新添一个资源文件到系统中成功定制菜单。

网友:
对了,在Settings→Locale中也需要选择中文…如果还帮不上什么忙,那我真没招了,呵呵…

网友:
都有设置。哈哈。谢谢。

网友:
有没有人遇到类似我的情况啊。给些建议。经验都好啊。我都抓破头皮了。

网友:
你用resHacker试试吧。。

网友:
TO:FLandY1982
弱问一下。用VS2005就可以编辑RES资源文件。难道会造成。某些数据不正确。一定要通过原始RC来生成?还是直接用你的说resHacker直接编译他的代码文件?像RC直接通过代码生成。

网友:
引用 网友A:
TO:FLandY1982
弱问一下。用VS2005就可以编辑RES资源文件。难道会造成。某些数据不正确。一定要通过原始RC来生成?还是直接用你的说resHacker直接编译他的代码文件?像RC直接通过代码生成。

我也只是猜测,VS2005编辑RES文件的时候破坏了文件的格式导致文件被解析的时候出现问题。
如果是字库的问题, 应该所有的中文字都是“□”。
之前我以为是窗口资源文件, 那个是可以直接用文本工具编辑的。

网友:
嗯。那只有再试试咯。

网友:
TO:FLandY1982
    你的回复确实给我了很大的帮助。我下载了resHacker并打开了资源文件。发现中文跟英文件的资源文件在resHacker里确实前后的引号符有所不同。看起来英文的是:""而中文件的是"”.但不幸的告诉你。这并没有解决问题。不过。我在继续。。。
查看resHacker的官方网站的介绍时,发现了网站提到了XN Resource Editor工具。
没有办法继续下载下来试。发现。用XN Resource Editor打开res文件时。既然每个字段后面都自带一个“口”。由此而想是不是MS自定义的结束符。
小心翼翼的把“挂起(&P)口”去掉一个“起”字。结果让人大喜。既然成功的显示出:挂(P)。
然而得出结论是:“VS2005编辑RES文件的时候确实破坏了文件的格式”。
但又不幸的是。我不知道如何添加这个方框不清楚他是何方神圣[通过复制粘贴原有项,他死活不出来。不知道是不是要直接修改二进制啦]。继续努力中......

网友:
本人用UltraEdit打开分析:
7A0B 5E8F 0028 0026 0050 0029 程序(&P)
6587 6863 0028 0026 0044 0029 文档(&D)
8BBE 7F6E 0028 0026 0053 0029 设置(&S)
67E5 627E 0028 0026 0046 0029 查找(&F)
5E2E 52A9 0028 0026 0048 0029 帮助(&H)
8FD0 884C 0028 0026 0052 0029 002E 002E 002E 运行(&R)...

6302 8D77 0028 0026 0055 0029 挂起(&U)
6536 85CF 0028 0026 0041 0029 收藏(&A)

未修改前:
0001c6dah: 07 00 87 65 63 68 28 00 26 00 44 00 29 00 00 00 ; ..噀ch(.&.D.)...
0001c6eah: 07 00 BE 8B 6E 7F 28 00 26 00 53 00 29 00 00 00 ; ..緥n(.&.S.)...
0001c6fah: 07 00 E5 67 7E 62 28 00 26 00 46 00 29 00 00 00 ; ..錱~b(.&.F.)...
0001c70ah: 07 00 2E 5E A9 52 28 00 26 00 48 00 29 00 00 00 ; ...^㏑(.&.H.)...
0001c71ah: 0A 00 D0 8F 4C 88 28 00 26 00 52 00 29 00 2E 00 ; ..袕L?.&.R.)...
0001c72ah: 2E 00 2E 00 00 00 00 00 07 00 02 63 77 8D 28 00 ; ...........cw?.
0001c73ah: 26 00 55 00 29 00 00 00 07 00 36 65 CF 85 28 00 ; &.U.).....6e蠀(.
0001c74ah: 26 00 41 00 29                                  ; &.A.)
成功显示“挂(P)”用XN Resource Editor修改后的结果:
0001beb6h: 07 00 0B 7A 8F 5E 28 00 26 00 50 00 29 00 00 00 ; ...z廭(.&.P.)...
0001bec6h: 07 00 87 65 63 68 28 00 26 00 44 00 29 00 00 00 ; ..噀ch(.&.D.)...
0001bed6h: 07 00 BE 8B 6E 7F 28 00 26 00 53 00 29 00 00 00 ; ..緥n(.&.S.)...
0001bee6h: 07 00 E5 67 7E 62 28 00 26 00 46 00 29 00 00 00 ; ..錱~b(.&.F.)...
0001bef6h: 07 00 2E 5E A9 52 28 00 26 00 48 00 29 00 00 00 ; ...^㏑(.&.H.)...
0001bf06h: 0A 00 D0 8F 4C 88 28 00 26 00 52 00 29 00 2E 00 ; ..袕L?.&.R.)...
0001bf16h: 2E 00 2E 00 00 00 00 00 06 00 02 63 28 00 26 00 ; ...........c(.&.
0001bf26h: 55 00 29 00 00 00 07 00 36 65 CF 85 28 00 26 00 ; U.).....6e蠀(.&.
0001bf36h: 41 00 29 00                                     ; A.)..
用VS2005修改后的结果:长度全比原来的小1.
00007492h: 06 00 0B 7A 8F 5E 28 00 26 00 50 00 29 00 06 00 ; ...z廭(.&.P.)...
000074a2h: 87 65 63 68 28 00 26 00 44 00 29 00 06 00 BE 8B ; 噀ch(.&.D.)...緥
000074b2h: 6E 7F 28 00 26 00 53 00 29 00 06 00 E5 67 7E 62 ; n(.&.S.)...錱~b
000074c2h: 28 00 26 00 46 00 29 00 06 00 2E 5E A9 52 28 00 ; (.&.F.)....^㏑(.
000074d2h: 26 00 48 00 29 00 09 00 D0 8F 4C 88 28 00 26 00 ; &.H.)...袕L?.&.
000074e2h: 52 00 29 00 2E 00 2E 00 2E 00 00 00 06 00 02 63 ; R.)............c
000074f2h: 77 8D 28 00 26 00 55 00 29 00 06 00 36 65 CF 85 ; w?.&.U.)...6e蠀
00007502h: 28 00 26 00 41 00 29                            ; (.&.A.)

网友:
兄弟,你的问题解决了吗?我的就是在改开始菜单的几个字的时候出现的乱码。
过来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