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GPRS解析域名,请大家进来看看,帮忙啊!!!!

楼主(2009-02-23):
通过GPRS解析域名,请大家进来看看,帮忙啊!!!!
我现在做个程序,要用wince端通过socket连接对方域名。
如果我将机器连接在PC端,DEBUG程式,解析到的域名却是局域网IP,那样就无法使用GPRS来连接了,不知道哪位高手有做过相关的程序啊!!!
域名
机器
局域网
wince
程序

网友A:
你要连接的机器是有公网IP么?

网友B:
如果是通过防火等映射的局域网内的机器,则局域网内的机器访问你映射的机器,通过域名,其实是通过局域网的IP访问的,这个没有问题。
当使用GPRS的时候,其解析的就是外网的IP了

网友C:
但是我同时将机器插在USB上,然后PC端断网,但是机器已经拨号上网了,那个时候我就解析不到IP拉!!

网友D:
实际应用是这样么?

网友E:
楼上的有MSN吗?我的是jonason123@hotmail.com,加一下,大家讨论一下吧!!

网友F:
你确定你当前上网的方式是用GPRS吗?
如果手机连接到了PC机后,你的PC机可以上网手机就会通近PC机上网,而不会用GPRS。

网友G:
如果不解析域名的话,我可以通过gprs走外网连接server,所以要想办法知道如何通过gprs来解析域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