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显示bmp

楼主:
从网络上接受到bmp图片数据,然后在界面上显示出该bmp.代码如下:
CBitmap bitmap;

                char* pvData;
                pvData = (char*)malloc(VideoIndex);
                memcpy(pvData,Video_Data,VideoIndex);
                //这个地方总是创建失败 Video_Width=176,Video_Height=144
                if(bitmap.CreateBitmap(Video_Width,Video_Height,1,24,pvData) != NULL)
                {
                        CInDoorCeDlg * pDlg;
                        pDlg = (CInDoorCeDlg*)pWnd;
                        //picturebox控件变量m_Pic
                        CDC* pDC = pDlg->m_Pic.GetDC();

                        CDC bitmapDC;

                        bitmapDC.CreateCompatibleDC(pDC);
                        CBitmap* pOldBitmap = bitmapDC.SelectObject(&bitmap);
                        pDC->BitBlt(0,0,Video_Width,Video_Height,&bitmapDC,0,0,SRCCOPY);
                        bitmapDC.SelectObject(pOldBitmap);

                        bitmap.DeleteObject();
                }
                else
                {
                        TRACE(_T("bitmap创建失败 %d\n"),::GetLastError());
                free(pvData);
bitmap.CreateBitmap总是创建失败,返回错误代码是87,该错误是参数错误,但是没看出哪个参数有问题

网友:
建议用dib显示bmp图片数据

网友:
感觉你这里的代码有问题:

char* pvData;
pvData = (char*)malloc(VideoIndex);
memcpy(pvData,Video_Data,VideoIndex);

你确认这样可以把位图文件完整的信息传进去?
位图不单包括像素,还有一个BITMAPINFO结构体的,如果你的位图文件二进制格式不符合要求,调用CreateBitmap时候必然会失败。

建议先把你网络上收到的数据做成HBITMAP检查一下有没问题,没问题了再用CBITMAP来构造。

网友A:
pvData应该不会有问题,因为把它存储成图像文件,图像可以正常打开。
现在改用IImage方法显示,不过效率有点低。

网友:
lz可以先创建一个红色背景看看是否成功~~
还有不知道跟24位色有没有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A:
pvData应该不会有问题,因为把它存储成图像文件,图像可以正常打开。
现在改用IImage方法显示,不过效率有点低。

你在网络那端的图片是怎么来的?是不是PC上面的图片?我记得CE上面的DIB格式跟PC上面的DIB格式是有点点区别的,就在那个BITMAPINFO里面。

不过问题解决了就好,实在不行的话就用GAPI玩吧,那玩意渲染起来比较高效。

网友:
记得好像wince系统要个组件,才可以显示image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