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学习用的AVR单片机开发板如何选择??

楼主(2010-04-26):
关于学习用的AVR单片机开发板如何选择??
现在正在学习单片机,想买一个AVR单片机的开发板.大概需要买一个什么样的合适,可以用的时间长一点。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db2-c2cee41e82090fcc7381d1871cce5589.htm
这是淘宝上的一个~~大家帮我看看价格~~合不合适大学生用?~~我现在大二~~~至少要用到大四~~
谢谢了~~~各位高手多多帮忙~~
查看本帖全部内容,请
或者
学习
开发
如何

网友A:
功能貌似很强大,我是买了郭天祥的板,但觉得买一块一般的板,然后用熟它的功能,再过渡到ARM就不错。

网友B:
看起来还不错啊;功能和对应的模块都还比较齐全啊。
价格有点小高;楼主完全可以找 这个开发板的淘宝卖家,要下对应的说明书,对应好好看看对应说明书。
再综合分析下吧

网友C:
价格是不是有些贵呀

网友D:
功能很全啊 这么全的功能不算贵

网友E:
学习用就够了,不一定要那么好的~~~有合适的可以推荐一个~~~

网友F:
建议:找个100开头的开发板足矣,功能不需要太强大,因为是学习,入门越快越好。最好有用排针扩展引脚出来,方便有时自己想扩展些模块。尽快搞熟了,往ARM上面,或者其他更强大的处理器上面搞。那时候,外设功能强大,arm就应付的来了。

网友G:
楼上的有没有具体的板推荐一个~~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