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面板下电源属性的界面为什么简体中文和繁体中文不一 ...

楼主(2010-04-02):
控制面板下电源属性的界面为什么简体中文和繁体中文不一样????
电池属性->方案
简体中文下只有
"将状态切换为系统空闲"
繁体中文下有
"切换状态为使用者闲置"
"切换状态为系统闲置"
"切换状态为暂停"
想让 简体中文 和 繁体中文的选项一致,请问应该怎样修改??
系统
繁体中文
简体中文
控制面板

网友A:
看看"切换状态为使用者闲置"和"切换状态为暂停"切换后有无改变, 是否你定制的时候有些差别,否则怎么会多出两项呢?

网友:
以前 在网上好像看到类似的为问题的网页,
楼主好好搜索下吧。
MARK.

网友B:
繁体简体不仅仅是字不一样,有些说法也不一样,所以你这样修改完全没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