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程序的验证结果

楼主:
小弟有一个程序,但没硬件平台,希望大家在硬件上验证后告诉下结果。(是考试的程序)
#include
sbit P1_0=P1^0;
sbit P1_1=P1^1;
void DELAY(int i)
{
   TMOD=0X01;
   EA=0;
   TR0=1;
   while(i !=0)
      {
        TH0=0XEE;
        TL0=0X00;
        while(TF0 !=1);
        TF0=0;
        i--;
      }
    TR0=0;
}

void main()
{
  while(1)
    {P2=0X00;
     if(P1_0==0)
        DELAY(2);
     if(P1_0==0)
       while(P1_1==1)
        {
          P2=0XFF;
          DELAY(100);
          P2=0X00;
          DELAY(100);
          }
     if(P1_1==0)
        DELAY(2);
     if(P1_1==0)
       while(P1_0==1)
        {
          P2=0XFF;
          DELAY(200);
          P2=0X00;
          DELAY(200);
          }
   }
}

有两个按键接P1_0,P1_1.

网友:
keil C + proteus 软件仿真,打开IO模拟平台,可以看到

网友:
如果有兴趣,可以转换到合泰IDE3000平台上,有C软件搭建电路,在线软硬件电路实现输入输出的实时模拟代码运行情况.

网友:
控制灯闪烁时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