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断响应时间怎么会是25ms

楼主:
外部中断产生到响应中断用了25ms,即我的IST中 WaitForSingleObject等到中断事件用掉了25ms,有什么办法可以减小中断产生到响应的时间?可能是什么原因造成这个问题的呢?

网友:
25ms 完全正常,

设置你的中断的硬件优先级,在寄存器有设置的。线程优先级也提高。

网友A:
25ms 中做了很多事情,详细的分析可以看看
为提高实时性能,设计和优化 Microsoft Windows CE .NET:
减少时间的话,可以将ist的优先级提高试试...

网友:
多任务操作系统就这样,要交替执行多个任务。不能老是执行你想要的任务。

即使执行也会慢的要死。

网友:
引用 网友B:
25ms 完全正常,

设置你的中断的硬件优先级,在寄存器有设置的。线程优先级也提高。

提高了IST的优先级,设置了中断优先级。似乎效果不明显。。

网友:
引用 网友A:
25ms 中做了很多事情,详细的分析可以看看
为提高实时性能,设计和优化 Microsoft Windows CE .NET:http://blog.eeworld.net/gooogleman/archive/2009/04/24/4106396.aspx
减少时间的话,可以将ist的优先级提高试试...

怎么把他提高到200us以下?

网友A:
貌似只有放到 isr 中去了,如果执行时间较短,可以考虑 isr ...

网友C:
1. "外部中断产生到响应中断用了25ms" -> 不知 LZ 是如何得出這個數據的.

2. 將 IST priority 設為 0, 再測一次.

3. LZ 在 OEMInit 中, 將 System Time Tick 設成多久??

Paul, Chao @ Techware

网友:
引用 网友C:
1. "外部中断产生到响应中断用了25ms" -> 不知 LZ 是如何得出這個數據的.

2. 將 IST priority 設為 0, 再測一次.

3. LZ 在 OEMInit 中, 將 System Time Tick 設成多久??

Paul, Chao @ Techware

谢谢LS
1,我是用示波器测得,我一进IST中就清除外部来的中断。 发现在示波器上中断电平持续了25ms。

2.IST设置成了0,结果还是一样。25ms

3,System Time Tick=1ms

网友:
引用 网友A:
貌似只有放到 isr 中去了,如果执行时间较短,可以考虑 isr ...

估计不好放过去,因为这儿有大量的数据操作。

网友:
你测试一下数据处理的时间大概是要多少?
然后裸ISR IST转换的时间是多少?
确定了方向再优化啊~

网友B:
在重新使能这些不要使用函数调用,你自己直接在驱动中使能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重新使能这些不要使用函数调用,你自己直接在驱动中使能即可。

gooogleman你的意思可是 不调用InterruptDone
直接配置寄存器使能?

网友:
让人无法理解的是,为什么从硬件中断产生到IST中等到该中断事件会用掉25ms(时间间隔A==25ms)并且很固定的就是25ms!
如果是其他中断优先级高,抢占了运行时间,那么这个时间间隔A应该是个随机的,可这里每次到IST中时间间隔很固定。。。爆汗。。。

网友D:
应该是WaitForSingleObject的问题,我发现这个函数和Sleep之类的时间精度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在重新使能这些不要使用函数调用,你自己直接在驱动中使能即可。

gooogleman你的意思可是 不调用InterruptDone
直接配置寄存器使能?

对,避免了多个函数切换,在不少驱动中都是这样的,不说多少时间,但是节省一点事绝对可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WaitForSingleObject的问题,我发现这个函数和Sleep之类的时间精度是一样的。

这个函数是微软自己写的,总之这是别的线程啊,中断啊,影响了。自己带吗写好点也可以稍微快点。

网友:
我感觉用个GPIO口测量再试试,在ISR结束的时候,置高IO,在IST的waitforsingleobject后面设置低。看看时间间隔。

网友:
引用 网友E:
谢谢LS
1,我是用示波器测得,我一进IST中就清除外部来的中断。 发现在示波器上中断电平持续了25ms

2.IST设置成了0,结果还是一样。25ms

3,System Time Tick=1ms

LZ 确定外部 chip, 一清除中断就会其中断脚就会马上变化?? 这与该 chip 有关.

建议就 17 楼的方法试试.

Paul, Chao @ Techware

网友F:
关注,我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怀疑就是其他地方影响了ist的响应,但是要解决问题可麻烦了
bsp都是在别人基础上改的,痛苦

网友: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我想在ISR中读取外设数据,放入缓冲,IST中处理,可传统做法是IST结束才使能中断,这期间的中断都不能相应,因为IST是线程调度的,被调度的时间是有的。
googleman的意思是在ISR中就把它使能了,不等到IST结束是么?

网友:
用示波器测得是芯片的中断电平保持的时间吧,cpu在这段时间内的某一时刻读取这一变化值。

网友:
引用 网友F:
关注,我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怀疑就是其他地方影响了ist的响应,但是要解决问题可麻烦了
bsp都是在别人基础上改的,痛苦

你是什么平台? 2440?

网友G:
楼主测试的应该是t2吧?这个时间可能很难再控制了,它应该是由WinCE系统调度决定的。
如果需要缩短中断响应时间,可以把中断处理放到ISR中。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测试的应该是t2吧?这个时间可能很难再控制了,它应该是由WinCE系统调度决定的。
如果需要缩短中断响应时间,可以把中断处理放到ISR中。

非常感谢sunrain_hjb
我测试的是t1+t2的总时间,考虑把中断处理放到ISR中,但是这里有频繁的数据操作,这条路似乎行不通.现在非常怀疑WINCE的实时性。

网友:
你是直接测试外部中断引脚的变化,
还是另外控制了GPIO引脚,测试GPIO引脚的状态?

另外,你可以把清除中断放在ISR中,从而测试t1,看看它大概是多少。

网友:
OEM层该了下,现在基本优化到5ms, 理想状态因该优化到1ms以下。我觉得这已经到极限了。。。。。。
很无奈,wince实时性不如linux. 软件没办法了,考虑增加硬件成本来解决。。

网友:
WinCE又不是RTOS,怎么可能快呢?想快?就uCOS类的,1us微秒以下级别都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