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VC截图存储,连续存储的话,内存会不够 怎么改

楼主:
/********************************************************
  CopyScreenToBitmap 得到hdc中指定区域的图像句柄
*********************************************************/

HBITMAP CJietuDlg::CopyScreenToBitmap(int &nWidth,int &nHeight)
{
        HDC hScrDC;
        HDC hMemDC;
        //屏幕和内存设备描述表
        HBITMAP hBitmap;
        HBITMAP hOldBitmap;
        //为屏幕创建设备描述表
        hScrDC = CreateDC(_T("DISPLAY"), NULL, NULL, NULL);
        //为屏幕设备描述表创建兼容的内存设备描述表
        hMemDC = CreateCompatibleDC(hScrDC);

        nWidth = 800;
        nHeight = 480;
        //创建一个与屏幕设备描述表兼容的位图
        hBitmap = CreateCompatibleBitmap(hScrDC,nWidth,nHeight);
        //把新位图选到内存设备描述表中
        hOldBitmap = (HBITMAP)SelectObject(hMemDC,hBitmap);
        //把屏幕设备描述表拷贝到内存设备描述表中
        BitBlt(hMemDC, 0, 0, nWidth, nHeight,hScrDC, 0, 0, SRCCOPY);
        //得到屏幕位图的句柄
        hBitmap=(HBITMAP)SelectObject(hMemDC, hOldBitmap);
        //清除
        DeleteObject(hOldBitmap);
        DeleteDC(hScrDC);
        DeleteDC(hMemDC);
//        DeleteObject(hBitmap);
        // 返回位图句柄

        return hBitmap;
  }

/*****************************************************
   GettingBits 通过图像句柄得到图像数据,源句柄未删除
*****************************************************/
LPSTR CJietuDlg::GettingBits(HBITMAP hSourceBitmap)
{
        LPSTR lpDIB=NULL;
        //1.Initialize source bitmap.For example load from resources.
        //HBITMAP hSourceBitmap = LoadBitmap(g_hInst, MAKEINTRESOURCE(IDB_BITMAP1));
        //2.Getting bimap size.
        BITMAP bm;

        GetObject(hSourceBitmap,sizeof(BITMAP),&bm);

        lpDIB = (LPSTR)LocalAlloc(LPTR,bm.bmHeight*WIDTHBYTES(bm.bmWidth*24)+40);

        if(lpDIB==NULL)
        {
                return NULL;
        }

        //3.Creating new bitmap and receive pointer to it's bits.
        HBITMAP hTargetBitmap = NULL;
        void *pBuffer;

        //3.1 Initilize DIBINFO structure
        DIBINFO dibInfo;
        dibInfo.bmiHeader.biBitCount = 24;
        dibInfo.bmiHeader.biClrImportant = 0;
        dibInfo.bmiHeader.biClrUsed = 0;
        dibInfo.bmiHeader.biCompression   =   0;
        dibInfo.bmiHeader.biHeight = bm.bmHeight;
        dibInfo.bmiHeader.biPlanes = 1;
        dibInfo.bmiHeader.biSize = 40;
        dibInfo.bmiHeader.biSizeImage = WIDTHBYTES(bm.bmWidth*24)*bm.bmHeight;
        dibInfo.bmiHeader.biWidth = bm.bmWidth;
        dibInfo.bmiHeader.biXPelsPerMeter   =   3780;
        dibInfo.bmiHeader.biYPelsPerMeter   =   3780;
        dibInfo.bmiColors[0].rgbBlue   =   0;
        dibInfo.bmiColors[0].rgbGreen   =   0;
        dibInfo.bmiColors[0].rgbRed   =   0;
        dibInfo.bmiColors[0].rgbReserved   =   0;

        //3.2   Create   bitmap   and   receive   pointer   to   points   into   pBuffer
        HDC hDC = ::GetDC(NULL);
        ASSERT(hDC);
        hTargetBitmap = CreateDIBSection(
                hDC,
                (const BITMAPINFO*)dibInfo,
                DIB_RGB_COLORS,
                (void**)&pBuffer,
                NULL,
                0);

        ::ReleaseDC(NULL,hDC);
        //4.Copy source bitmap into the target bitmap.
        //4.1Create 2 device contexts
        HDC memDc;
        memDc=CreateCompatibleDC(NULL);
        ASSERT(memDc!=NULL);

        HDC targetDc;
        targetDc=CreateCompatibleDC(NULL);
        ASSERT(targetDc!=NULL);

        //4.2 Select source bitmap into one DC,target into another

        HBITMAP hOldBitmap1 = (HBITMAP)::SelectObject(memDc, hSourceBitmap);
        HBITMAP hOldBitmap2 = (HBITMAP)::SelectObject(targetDc, hTargetBitmap);

        //4.3   Copy   source   bitmap   into   the   target   one
        BitBlt(targetDc,0, 0, bm.bmWidth, bm.bmHeight, memDc, 0, 0, SRCCOPY);

        //4.4   Restore   device   contexts
        ::SelectObject(memDc, hOldBitmap1);
        ::SelectObject(targetDc, hOldBitmap2);
        DeleteDC(memDc);
        DeleteDC(targetDc);

        //Here we can bitmap bits:pBuffer.Note:
        //   1.pBuffer contains 3 bytes per point
        //   2.Lines ane from the bottom to the top!
        //   3.Points in the line are from the left to the right
        //   4.Bytes in one point are BGR(blue,green,red)not RGB
        //   5.Don't delete pBuffer,it will be automatically deleted
        //    when delete hTargetBitmap

        LPSTR lptmp=lpDIB;
        CopyMemory(lptmp,&dibInfo.bmiHeader,40);
        lptmp+=40;
        CopyMemory(lptmp,pBuffer,dibInfo.bmiHeader.biSizeImage);

        DeleteObject(hSourceBitmap);
        DeleteObject(hTargetBitmap);

        return lpDIB;
}

/******************************************************
        SaveDIBToFile 保存DIB到文件 szFileName 文件全名
******************************************************/
BOOL CJietuDlg::SaveDIBToFile(LPSTR hDib,LPCTSTR szFileName)
{
        HANDLE ghFile=NULL;
        BOOL bResult=FALSE;
        //Bitmap文件头
        BITMAPFILEHEADER bmfHdr;
        //指向BITMAPINFOHEADER的指针
        LPBITMAPINFOHEADER lpBI=NULL;
        //   DIB大小
        DWORD dwDIBSize=0;
        DWORD dwBytes=0;
        if (hDib == NULL)
        {
                return FALSE;
        }
        //   读取BITMAPINFO结构,并锁定
        lpBI=(LPBITMAPINFOHEADER)hDib;
        if (lpBI == NULL)
        {
                return FALSE;
        }
        //   判断是否是WIN3.0 DIB
        if (!IS_WIN30_DIB(lpBI))
        {
                // 返回FALSE
                return FALSE;
        }
        //   文件类型"BM"
        bmfHdr.bfType = DIB_HEADER_MARKER;
        //   文件头大小+颜色表大小
        //   (BITMAPINFOHEADER和BITMAPCOREHEADER结构的第一个DWORD都是该结构的大小)
        dwDIBSize = *(LPDWORD)lpBI + CJietuDlg::PaletteSize((LPSTR)lpBI);
        //   计算图像大小
        //   象素的大小
        DWORD dwBmBitsSize;
        //   大小为Width * Height
        dwBmBitsSize = WIDTHBYTES((lpBI->biWidth)*((DWORD)lpBI->biBitCount)) * lpBI->biHeight;
        //   计算出DIB真正的大小
        dwDIBSize += dwBmBitsSize;
        //   更新biSizeImage(很多BMP文件头中biSizeImage的值是错误的)
        lpBI->biSizeImage = dwBmBitsSize;
        //   计算文件大小:DIB大小+BITMAPFILEHEADER结构大小
        bmfHdr.bfSize = dwDIBSize + sizeof(BITMAPFILEHEADER);
        //   两个保留字
        bmfHdr.bfReserved1 = 0;
        bmfHdr.bfReserved2 = 0;

        //   计算偏移量bfOffBits,它的大小为Bitmap文件头大小+DIB头大小+颜色表大小
        bmfHdr.bfOffBits = (DWORD)sizeof(BITMAPFILEHEADER) + lpBI->biSize + PaletteSize((LPSTR)lpBI);

        if(!DiskFree())
        {
                DeleteDirectory();
        }

        CString filename = getCurrentTime();

        //打开文件
        ghFile=CreateFile(TEXT("\\Storage Card\\"+filename+".bmp"), GENERIC_WRITE|GENERIC_READ, FILE_SHARE_READ|FILE_SHARE_WRITE, NULL,
                CREATE_ALWAYS, FILE_ATTRIBUTE_NORMAL, NULL);

        if   (ghFile==INVALID_HANDLE_VALUE)
        {
                NKDbgPrintfW(_T("save dib to file fail. \r\n"));
                return   FALSE;
        }
        //写文件头
        bResult=WriteFile(ghFile,(LPSTR)&bmfHdr,sizeof(BITMAPFILEHEADER),&dwBytes,NULL);
        ASSERT(bResult!=FALSE);
        //   写DIB头和象素
        bResult=WriteFile(ghFile,(LPSTR)lpBI,dwDIBSize,&dwBytes,NULL);
        ASSERT(bResult!=FALSE);

        CloseHandle(ghFile);

        // 返回TRUE
        return TRUE;
}

void CJietuDlg::OnBTNjieping()
{
        // TODO: Add your control notification handler code here
        char * a = "\\Storage Card\\save.bmp";
        LPCTSTR   qa=(LPCTSTR)(LPTSTR)a;
        int nWidth,nHeight;

        HBITMAP hbi =  CJietuDlg::CopyScreenToBitmap(nWidth,nHeight);
        LPSTR bits = CJietuDlg::GettingBits(hbi);
        CJietuDlg::SaveDIBToFile(bits,qa);

        DeleteObject(hbi);
        bits=NULL;
}

网友:
只能存6个图片  ,内存就不够了。。。。。

网友:
内存泄露

网友:
找到了

lpDIB = (LPSTR)LocalAlloc(LPTR,bm.bmHeight*WIDTHBYTES(bm.bmWidth*24)+40);

分配了空间没释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