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请教如何设计交通控制灯

楼主:
内容:设计一个十字路口的红、绿、黄三色信号交通灯控制电路

设计要求与数据:1. 用红、绿、黄三色发光二极管作信号灯。主干道为东西向,有红、绿、黄三个灯;支干道为南北向,也有红、绿、黄三个灯。红灯亮禁止通行;绿灯亮允许通行;黄灯亮则给行驶中的车辆有时间停靠到禁行线之外。
2. 由于主干道车辆较多而支干道车辆较少,所以主干道绿灯时间较长。当主干道允许通行亮绿灯时,支干道亮红灯。而支干道允许通行亮绿灯时,主干道亮红灯,两者交替重复。主干道每次放行50秒,支干道每次放行30秒。
在每次由亮绿灯变成亮红灯的转换过程中间,需要亮5秒的黄灯作为过渡,以使行驶中的车辆有时间停靠到禁行线以外。
3. 能实现正常的、即时显示功能。用DE2上的四个七段数码管作为倒计时显示器。分别显示东西、南北方向的红灯、绿灯、黄灯时间。
4. 能实现总体清零功能。按下清零键后,系统实现总清零,计数器由初始状态开始计数,对应状态的指示灯亮。

网友:
你把这些功能写成详细需求,一个一个问题解决,也就完成得差不多了。
应该不难,无非就是端口控制继电器的通断,还有定时的问题。不过,现在有这么多现成的应用,你再重头开发,有些不划算。购买现成的吧。

网友:
学校喜欢做一些看起来很复杂高科技却什么也不是的东西来自豪一下

网友:
这东西如果对程序大小没要求的话很容易,
就:Start:开始(该亮的亮)->delay->该灭的灭(不该灭的不灭)->delay->该灭的灭,该亮的亮,(不该灭的不灭)->再delay->.....goto Start;

网友:
对的,几乎就是一个顺序执行的软件,比较简单

网友:
唉,挺怀念学校生活的....

网友:
呵呵,这个我给台北的一家做LED路灯的公司做过,有整套方案。

资料我就不提供了,但是我的建议是 采用状态机机制去做设计,这样的话结构会更清楚点,呵呵。

完全是个人建议。

网友:
这个很基础啊,顺序写下去就可以了,看你自己怎么写了.

网友:
如果你能自己设计出来,你也就离高手更近一步了!

网友:
这个貌似不是很难把

网友:
我以前用PLC做过一个,就是状态转换和互锁

网友:
用CPLD作是最合适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