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求教vxworks的请求教几个问题

楼主:
1.在vmware上安装vxworks之前是不是要先安装好tornado2.2,再安装并建立虚拟机?
2.vmware 6.5.1用起来更好还是6.0,或者5.0?
3.如果目标机是虚拟机,而且本机是x86cpu,则是否应选用tornado for pentium?若目标机是其他硬件板子,是否就视情况而定?

网友A:
1.vxWorks是一个嵌入式系统,在vmware上安装vxworks与在vmware上安装windows之类的概念不同。
2.随便了。
3.x86cpu就用tornado for Pentium,其他硬件板子,还是看cpu类型,若其为arm类型,则需要用tornado for arm。

网友:
引用 网友A:
1.vxWorks是一个嵌入式系统,在vmware上安装vxworks与在vmware上安装windows之类的概念不同。
2.随便了。
3.x86cpu就用tornado for Pentium,其他硬件板子,还是看cpu类型,若其为arm类型,则需要用tornado for arm。

我理解这个概念,我的意思是用虚拟机作为目标机开发vxworks。这样我的一个问题在装虚拟机之前是否要先安装好tornado?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vxWorks是一个嵌入式系统,在vmware上安装vxworks与在vmware上安装windows之类的概念不同。
2.随便了。
3.x86cpu就用tornado for Pentium,其他硬件板子,还是看cpu类型,若其为arm类型,则需要用tornado for arm。

我理解这个概念,我的意思是用虚拟机作为目标机开发vxworks。这样我的一个问题在装虚拟机之前是否要先安装好tornado?

先装那个软件是没有关系的。
tornado用来编译出vxworks的Image。
然后做出软驱,光盘或硬盘的镜像文件,将生成的image放进去。
VMWare启动的时候挂接这些镜像启动就可以了。

在vmware上安装vxworks这种说法不妥。安装基本是对于二进制发行的程序而言的。
而这个vmware跑的vxworks Image是我们自己编译生成的。
如果说用网上别人编好的Image,那还不如建工程的时候选x86模拟器。这用起来更方便,还不用虚拟机。

其实网上讲这个的很多,比如可参考:
http://www.vxdev.com/Article/docExp/200803/35.htm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vxWorks是一个嵌入式系统,在vmware上安装vxworks与在vmware上安装windows之类的概念不同。
2.随便了。
3.x86cpu就用tornado for Pentium,其他硬件板子,还是看cpu类型,若其为arm类型,则需要用tornado for arm。

我理解这个概念,我的意思是用虚拟机作为目标机开发vxworks。这样我的一个问题在装虚拟机之前是否要先安装好tornado?

先装那个软件是没有关系的。
tornado用来编译出vxworks的Image。
然后做出软驱,光盘或硬盘的镜像文件,将生成的image放进去。
VMWare启动的时候挂接这些镜像启动就可以了。

在vmware上安装vxworks这种说法不妥。安装基本是对于二进制发行的程序而言的。
而这个vmware跑的vxworks Image是我们自己编译生成的。
如果说用网上别人编好的Image,那还不如建工程的时候选x86模拟器。这用起来更方便,还不用虚拟机。

其实网上讲这个的很多,比如可参考:
http://www.vxdev.com/Article/docExp/200803/35.htm

非常感谢,解答了我的困惑。

网友:
vmware用到Tornado2.2还可以,后来的VxWorks6.0以上好像默认的网卡以及硬盘驱动都要稍微改动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