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VC安装问题请教

楼主:
我的pc上有安装VS2005,现在想安装EVC,安装过程中出现 encoutered a critical error的提示后,自动停止安装。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听说是和VS2005有冲突,必须先安装EVC,在安装VS2005。

不知道哪位同仁有遇到这个情况,有么有在不卸载VS2005的情况下,成功安装EVC的,请赐教。

网友:
有没有好的办法?  ding~~~~~~~

网友A:
好办法就是顶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办法就是顶啊

那我再顶~~~哈哈哈

网友B:
没什么好办法,可以考虑安装VMWare,将EVC安装虚拟机中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什么好办法,可以考虑安装VMWare,将EVC安装虚拟机中

看来只有重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没什么好办法,可以考虑安装VMWare,将EVC安装虚拟机中

看来只有重装了!

赶快给分!!

网友:
先安装EVC,在安装VS2005

网友D:
楼上简直误人子弟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上简直误人子弟

此话怎么讲? 哈哈 ~

网友:
是啊!我也遇到了相同的问题!我有两台电脑,一台能装上,另一台上装了WIN CE6.0,怎么也装不上,真是晕死了。

网友:
我先按的EVC再按的VS2005没出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