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板 触摸屏上电后无反应 黑屏 但触摸可用 为什么?

楼主(2010-06-21):
开发板 触摸屏上电后无反应 黑屏 但触摸可用 为什么?
开发板 触摸屏上电后无反应 黑屏 但触摸可用 为什么?
触摸屏
触摸
开发
上电

网友A:
背光没通电

网友B:
背光或者是LCD没初始化好

网友C:
1:检查背光
2:查看eboot的lcd初始化函数
3:看看触摸屏的参数设对了没有
4:注意分辨率

网友D:
多谢! 程序应该没问题,我不清楚是液晶屏本身的问题还是驱动电路的问题?换个屏是不是好用?

网友E:
你可以换个屏试试么。

网友F:
换个屏试试,也许

网友G:
初始化不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