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tk平台下,单片机替代sim卡程序

楼主(2009-11-23):
求助:mtk平台下,单片机替代sim卡程序
最近leader分配给我查找mtk平台下单片机替代sim卡的程序,只找到一个avr单片机的sim卡替代程序,leader说不行,各位大虾有没有做过的,帮帮小弟的吗。若没做过,提点建议也感激不尽。
MTK平台
leader
程序

网友A:
為什么不行 要替到什么地步 你講清楚點

网友B:
要说出为什么不行?那别人才可以帮你找到更适合的方案。

网友C:
我的leader是这样回复我的:“这里边都是假的,只有一个算法可能是对的,其他的调用接口都没有”。替换到的程度是:在手机中的sim卡接口中直接接一个单片机,完成sim卡的功能。不用sim卡了。不知道我讲清楚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