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ke问题,如何解决? 困扰很久了,感谢指点

楼主:
    在嵌入式系统上做Qt串口显示程序 ,make后出现的问题,查了一些资料,有的说是pro里面的HEADERS忘记加就会出现这个问题(具体加什么没说);有的说是出现“undefined reference”表示你缺少*.h

困扰很久了,渴望大侠给出问题的原因,如何解决?

[root@localhost test]# make
g++ -c -pipe -DQWS -fno-exceptions -fno-rtti -Wall -W -O2 -fno-default-inline -DNO_DEBUG
-I/qt/qt-2.3.7/include -o main.o main.cpp
g++ -c -pipe -DQWS -fno-exceptions -fno-rtti -Wall -W -O2 -fno-default-inline -DNO_DEBUG
-I/qt/qt-2.3.7/include -o serial.o serial.cpp
/qt/qt-2.3.7/bin/moc mainfrm.h -o moc_mainfrm.cpp
g++ -c -pipe -DQWS -fno-exceptions -fno-rtti -Wall -W -O2 -fno-default-inline -DNO_DEBUG
-I/qt/qt-2.3.7/include -o moc_mainfrm.o moc_mainfrm.cpp
gcc  -o main main.o serial.o moc_mainfrm.o  -L/qt/qt-2.3.7/lib -lm -lqte
main.o(.text+0x35): In function `main':
: undefined reference to `mainFrm::mainFrm[in-charge](QWidget*, char const*, bool, unsigned)'
moc_mainfrm.o(.text+0xf5): In function `mainFrm::staticMetaObject()':
: undefined reference to `mainFrm::closeComm()'
moc_mainfrm.o(.text+0x103): In function `mainFrm::staticMetaObject()':
: undefined reference to `mainFrm::sendData()'
moc_mainfrm.o(.text+0x139): In function `mainFrm::staticMetaObject()':
: undefined reference to `mainFrm::OpenPort()'
moc_mainfrm.o(.gnu.linkonce.d._ZTV7mainFrm+0x1b0): undefined reference to `mainFrm::showData()'
moc_mainfrm.o(.gnu.linkonce.d._ZTV7mainFrm+0x1b4): undefined reference to `mainFrm::languageChange()'
collect2: ld returned 1 exit status
make: *** [main] Error 1

网友:
LZ去看看:http://lists.trolltech.com/qt-interest/2005-04/thread00400-0.html

好像是inherit 的问题

网友:
mainFrm::showData()
mainFrm::languageChange()

这两个函数是哪里实现的呢?

我建议这样做,

先建立QT空类(一对.cpp,.h文件),

构造函数和析构函数都为空,根据pro文件产生 Makefile,
然后编译看看,

我怀疑你的这些操作可能不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