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Quartus中仿真的问题

楼主:
是这样的,写了verilog的一个小程序,编译成功了,然后创建bdf文件以后,再编译,就出错。
报错是:
Error: Can't compile duplicate declarations of entity "sig" into library "work"
Error: Instance could be entity "sig" in file tiaozhiqian.v
Error: Instance could be entity "sig" in file tiaozhiqian.bdf
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还有一个问题是,我分别把各个模块都写好了,然后在bdf文件里面级联在一起了
然后在波形向量文件里面找引脚的时候,怎么都只能找到输入引脚,输出都找不到。
然后我把整个连起来的一块设置成了顶层,然后创建了verilog文件,再编译这个verilog文件的时候就不成功了,报错也是上面那个。

我的实体名和文件名是一致的,怎么还是编译不成功呢?

网友:
*.bdf文件名要和项目文件夹名一致而且项目文件夹的路径中不能存在中文(如
B:\altera\quartus\项目\...)

网友:
你把.bdf和.v的文件名称不能一样,不然都会出错。尽管后缀不一样,只要前面的名称一样都不行。尽量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