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殊LCD接口

楼主(2009-03-28):
特殊LCD接口
各位,请问图片中的接口是什么标准?与其匹配的接插件是什莫型号? 数了一下,39线。
多谢!
接口

网友A:
忘说了,屏是统宝的"TD025THEA3"

网友B:
图看不到

网友C:
汗,图看不到哦

网友D(2009-05-14):
都快忘记这帖了。
淘宝上找到了,规格:pitch 0.3, 39 pin, 总长约 13 mm; 这种插座属于精密接插件,价格不便宜。diy 的话,焊起来满费力的。

网友E:
自己结帖还要扣分...